---中波磁棒线圈是如何绕制的?真看不懂呀,

楼主(2024-10-17):
---为啥有三道斜凸起来的线组?
---有什么讲究?
---能增强信号的接收能力?
---欢迎讲讲您的观点,先谢谢啦!!!

网友:
这古老机机的做工用料,估计可以传几代人了

网友A:
美多27和28中波天线线圈是这种绕法。

网友:
用料足 看不懂

网友:
蜂房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多27和28中波天线线圈是这种绕法。

本图片是美多27A的天线,就不知如何绕制的?

楼主:
----斜向双层绕制——这是个古老工艺,叫蜂房绕法。目的是减少分布电容,一般的收音机磁棒天线!

网友B:
你仔细观察它这个线圈,比正常绕法的线圈要短,所以这是双层线圈,底下一层是分三个小段绕的,并带有一定倾斜,然后上面一层平绕,并向令一个方向倾斜,于是底层线圈的位置就出现三个凸起的圆环

网友:
        看那凸起的纹路和凹下去的纹路,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观察它这个线圈,比正常绕法的线圈要短,所以这是双层线圈,底下一层是分三个小段绕的,并带有一定倾 ...

凸起部分与平整部分是一根线,方向也相同,有无可能是凸起部分垫个纸条再按正常的方法绕制的,我的想法。

网友:
只看见过与磁棒垂直的(分段)蜂房线圈,没见过倾斜形式的。

网友:
蜂房绕法,目的减少分布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观察它这个线圈,比正常绕法的线圈要短,所以这是双层线圈,底下一层是分三个小段绕的,并带有一定倾 ...

这个说法比较靠谱
只是奇怪的是上层平绕的话 应该会成架空的样子 怎么会凹下去的   是绕好后压下去再打蜡固定?

网友:
美多27A、红旗701中波天线特殊蜂房绕法,也见于日本早期收音机。

网友:
为什么现在又改回平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