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硅铝为何不适合做共模电感

楼主(2024-10-17):
问下各位,看到一份资料上提,铁硅铝、铁粉芯之类的不适合做共模电感,是因为磁导率偏低吗?

网友:
磁导率低,做共模电感效果不如铁氧体。
饱和磁通大,做功率电感更合适。
故。。。

楼主:
我看铁硅铝的BH曲线只有第一象限,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网友:
什么适合不适合,要看用在什么电路上,中心对齐的SPWM逆变用铁硅铝做共模滤波器的还不是多的是。

网友:
铁硅铝、铁粉芯磁环,优点是有天然分布的气隙,过电流不易饱和,适合用作差模电感

楼主:
有个疑问,一般BH曲线是不过原点的,而厂家给的磁化曲线是直接过原点的。这两个图不是一回事吗?

楼主:
大部分磁芯给出的选型曲线都是以直流偏置为主,如果这个电感用在工频场合(比如维也纳或无桥图腾柱),直流几乎为0,那选型曲线不是没啥参考意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一般BH曲线是不过原点的,而厂家给的磁化曲线是直接过原点的。这两个图不是一回事吗?

因为是软磁体,剩磁很微弱,所以简略画一下就是一条曲线了,反正画成两条你也分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部分磁芯给出的选型曲线都是以直流偏置为主,如果这个电感用在工频场合(比如维也纳或无桥图腾柱),直流几 ...

有参考意义,交流场合要看峰值的,电流的容许峰值取决于最大磁通,如果磁通不够,交流达到峰值附近时会电感量会急剧降低,从而降低储能效率,而交流峰值参考直流参数就行了,关于这个问题版主有个帖子有说明,你可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