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奇怪了 机器点了数小时 噪音明显减小

楼主(2024-10-17):
说来奇怪了  机器点了数小时 噪音明显减小    昨天试机  听到噪音 发了个帖子  说是用101d倒相  有噪音  现在听了数小时后  噪音明显减低了  什么原因?也是如车辆 新车需要磨合?  线路零件需要熟悉一下?

网友A:
管子里面的残余气体分子高温下被吸气剂吸收了,降低了噪音。电子管在制造的最后工序就是老化处理。新管到手也有个老化过程,有的管有蓝光也有的管屏级微红用一段时间就好了屡见不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里面的残余气体分子高温下被吸气剂吸收了,降低了噪音。电子管在制造的最后工序就是老化处理。新管到手 ...

感谢你回复!

网友B:
当年搞音响的就有“烤机”一说。

家里新买的音箱烤机应该怎么做_百度知道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621062017075740892.html

网友C:
耳朵疲劳了噪音就感觉 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搞音响的就有“烤机”一说。

家里新买的音箱烤机应该怎么做_百度知道

谢谢你的介绍。

网友D:
新买来的扬声器也讲究先煲一下,把喇叭里的波片弹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里面的残余气体分子高温下被吸气剂吸收了,降低了噪音。电子管在制造的最后工序就是老化处理。新管到手 ...

有道理 这回上去的全是新管  放了十余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朵疲劳了噪音就感觉 小了

就你聪明  好久不见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买来的扬声器也讲究先煲一下,把喇叭里的波片弹软了

感谢你的回复  喇叭是老的  管子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