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5是6p14的改进型吗?

楼主(2024-10-17):
6p15这只管子真的很好用,以前拆示波器那些得了几个,之前做6p14功放手头,本来买了两只管结果手滑打碎了一只,机子都焊好了没办法就翻手册发现这俩管子大同小异,内部构造也真的很像,就死马当活马医改了一下插上去发现能用效果还不赖
    本人还用6p15代替过5763电子管,在美国无线电杂志上看到过一个小的振荡电路,想做出来给收音机放歌用,由于没有5763,发现它的灯丝电流和6p15相同在看应用场景也跟它很像,也装上去试了试,也是正常工作。
    不得不说,这管子真是个宝(主要是便宜)

网友:
不能够望文生义,不然那一串6N从1开始,岂不是都成了后一个数字的型号成了前一个数字型号的改进型了?

网友:
6P15的帘栅极功耗低,工作时帘栅压取得较低,直代6P14时,往往因帘栅压高导致帘栅极超耗过热,屏流超大,影响管子的寿命合工作状态。

网友:
不同型号的管子用途不同,怎能算改进。记得以前看过介绍,说6P14是高保真音频专用管,6P15是视放管

网友:
网上很多用6P15冒充6P14卖给小白的,从价格上,6P15比6P14便宜很多,当然,价钱便宜不代表不好,市场存量较大时一个原因,另外6P14这些年被炒作的也很高了。从网上对比来说,声音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两个管子都有的话,可以试着对比下,我也只是听说哈

网友:
介绍6P15

当前就是6P15较便宜故简单介绍一下。
     我国先后生产了6P6P和6P1两种音频功率放大管,它已普遍地使用于交流广播收音机和扩音器中。然而随着无线电技术的迅速发展,对音频功率放大管的要求日益增加。特别是在调频广播方面,由于音频频带宽度比调幅广播要扩展甚多,杂声电平也在极小极限以内,因此需要相应地改善音频功率放大管的特性,来满足放大器的高传真度、和低杂声电平的要求。国产新型6P14输出五极管就是基于上述需要,进行设计和制造成功的。它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优选管,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电真空技术飞跃的发展,并为今后生产优质扩音器材和录音器材创造了有利条件。
     6P15它与国产6P14型电子管完全相似,但是由它的性能和用途来看,两者之间截然不同。我们知道在脉冲信号接收机中(包据雷达、脉冲通信、电视广播等)都有视频放大部分,用来放大脉冲或速变信号,这种信号的频带,从几十周直到几兆周甚至几十兆周,它被称为视频信号。
     问:国产6P15(6П15П)管用做末级输出,负载阻抗须用多少?如用6P1的输出变压器,如何改制?接成三极管时,负载又是多少?
     答:6P15是专为电视机作视频信号放大用, 按电子管手册中所载典型工作状态有二种用法:
     当屏压为300伏,帘栅压为150伏,阴极电阻为75欧时,最佳负载是10千欧。
     如屏压和帘栅压都用170伏,阴极电阻为82欧,最佳负载是4.5千欧。如作音频输出管时,也可以按上述数据使用。
     用6P1的输出变压器,在屏压300伏情况下,须将次级圈拆去约十分之三;在170伏情况下,基本上能代用。但是上述二种的工作电压在收音机中都不方便。
     如果6P15的屏压用230伏左右,帘栅压用200伏,栅偏压-4伏,则最佳负载也是5千欧附近。这样6P1的输出变压器就能直接代用。而这种工作电压也是常用的。
     6P15接成三极管时,它的最佳负载当屏压150伏时约3千欧,栅偏压约-4.5伏,200伏时约2.5千欧,栅偏压约-6V, 250伏时约2.2千欧,栅偏压约-7.5伏。
     这是电子管应用手册给出用于音频放大的图。

网友:
按院长的意思,适当降低帘栅电压和减小屏流,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14和15并无升级关系,14是音频电压放大管,15是视频电压放大管,当年视频放大管可比音频放大管主贵多了,当年视频放大管和音频放大管可谓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然风水轮流转,现今却是只要沾着音频俩字的都上了天,原来高高在上的却入了地

网友:
不是适当,而是按照各自的特点设计电路,各用各自的电路。别想着直接换插就行了。

网友:
15作功放的最大问题是输出变压器阻抗太高,不通用,同时阻抗高也给绕制带来了更大的难点

网友:
这两种管,内部零件 大部分通用,外观长的像双胞胎,但是用途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