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我做6P6推挽的问题

楼主(2024-10-17):
请教一下老师,我做了阎老师的6V6推挽,声音和其他都正常,就是接入负反馈就会啸叫,输出变压器是没有接错的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8欧姆喇叭,只需将输出变压器次级的8Ω端子接地、将负反馈电阻改接到0欧姆处,4欧姆端子只能废弃。如果想同时保留4Ω和8Ω两组端子,可以将倒向级两只管子阳极外接0.22uF电容对调一下位置、其他不变。

网友:
把两个管子的屏极和帘栅,与相应的变压器接头对调一下,也就是上端管子屏极改接下端变压器头上,帘栅也如此。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0,8欧位置互换试试。就是8欧接地,0当8欧。
确定解决问题了,再去调换输出牛的输入相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8欧姆喇叭,只需将输出变压器次级的8Ω端子接地、将负反馈电阻改接到0欧姆处,4欧姆端子只能废 ...

嘿嘿,不是的,要是有3个输出座,完全不受影响的

只是输出反相而已。

网友:
相位搞反了,把输出变压器输出线调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0,8欧位置互换试试。就是8欧接地,0当8欧。
确定解决问题了,再去调换输出牛的输入相位 ...

老师,是的,换过来不会啸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是的,换过来不会啸叫了

那就按照2贴说的改一下就OK了。

就是反馈的相位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不是的,要是有3个输出座,完全不受影响的 。

只是输出反相而已。

把两个管子的屏极和帘栅,与相应的变压器接头对调一下,也就是上端管子屏极改接下端变压器头上,帘栅也如此。
这个我没有0欧跟8欧对调之前试过,一样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8欧姆喇叭,只需将输出变压器次级的8Ω端子接地、将负反馈电阻改接到0欧姆处,4欧姆端子只能废 ...

老师是不是0.22电容互换还是把个电容掉个头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8欧姆喇叭,只需将输出变压器次级的8Ω端子接地、将负反馈电阻改接到0欧姆处,4欧姆端子只能废 ...

老师是我把倒相级的上下管搞反了,电容掉个位置就好了,谢谢老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是不是0.22电容互换还是把个电容掉个头来

不是电容互换、也不是将电容调个头!
是把电路图上面和下面的两个0.22电容分别与6N2阳极相连的两个点焊开,然后对调这两个焊点!
你的机器是否采用了超线性抽头?如果没有接入超线性抽头可以将输出变压器初级的P1与P2对调就可以。假如使用了超线性抽头、那么就只能对调6N2的两个阳极才能解决正反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容互换、也不是将电容调个头!
是把电路图上面和下面的两个0.22电容分别与6N2阳极相连的两个点焊 ...

前辈我用的是超线性的,按你指导的方法把0.22uf电容对调阳极已经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