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24-10-17):
想做一个信号放大装置,主要是想测试胆机输出变压器,需要大约100~150伏的交流电压.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现在能找到的方法,是想驱动电压高的管子试试.

下面找了几张电路图,想问一下,信号发生器的信号,用不用转换成平衡输出再推后面的功率管?如果需要DRV134输出的电压,够用不够用?是不是把输出后面加个电容直接接到上面就可以了?

后级管目前有SAP15N和SAP15P,不知道这两个管行不行,输出电压有点低。不行的话,能不能推荐一下其他管子?

网友A:
你测试牛的放大器,几乎不需要功率,输出牛,阻抗再低,起码也要600欧吧。

网友B:
这几个电路功率不小,测试输出牛不太合适。

晶体管功放属于超低内阻(几欧姆),要想让它输出高电压不太好使,而且很高的电压放大倍数会产生严重失真。其实要想用晶体管功放测试电子管输出牛,只需用个20W放大20倍(放大倍数自己调整)左右纯功放,输入标准的1KHz1V电压,后面用个功率少大一些的好硅片电源变压器进行升压就OK了。之所以用功率大一点变压器目的是减小铜阻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牛的放大器,几乎不需要功率,输出牛,阻抗再低,起码也要600欧吧。

对,电流确实很小,没有足够的初级电压,次级电压就高不起来。主要是想提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电路功率不小,测试输出牛不太合适。

晶体管功放属于超低内阻(几欧姆),要想让它输出高电压不太 ...

你说的这种,是不是类似于广播使用的定压功放那种?

这条路行不通,因为测试时不仅需要给正弦波,还需要有方波,最高频率大于50Hz,单纯这个升压变压器的波形畸变就已经很大了。

网友C:
换个思路呢,用数字功放,后面加几个高压的BJT,这样放大电路就简化了很多,毕竟工作在开关状态。BJT后面加个小LC,作为原始信号采集点,之后再加被测试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思路呢,用数字功放,后面加几个高压的BJT,这样放大电路就简化了很多,毕竟工作在开关状态。BJT后面加 ...

你说的这个高压BJT,能不能麻烦画个草图,不知道波形变化大不大,我不会仿真,频段区间需要在10~100KHz,应该差不多了。

我的信号发生器峰峰值输出电压是20伏,算有效值的话,20*0.707=14.14伏,并且可调,按理来说推动一般的管子够用了。

我最开始的想法是用信号发生器,按照开关电源驱动场效应管的思路来做,或者驱动三极管。

电路基础太差,实在是不会设计,才发帖请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高压BJT,能不能麻烦画个草图,不知道波形变化大不大,我不会仿真,频段区间需要在10~100KHz, ...

如果20Vpp幅度够用,不用放大电压的话
上面图纸是0DB放大,也就是只有电流放大,相对比较简单,可以试试。
这功放好像也叫电流反馈功放,转换速率高,到100KHZ应该没问题。

PS:我也是网上找的,可以先分析下线路是否OK。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高压BJT,能不能麻烦画个草图,不知道波形变化大不大,我不会仿真,频段区间需要在10~100KHz, ...

另外20V峰峰值的有效值,应该是
20/2/1.414=7.07V的有效值。

楼主:
找到一个以前的广播功放电路板,信号是给的4558,波形是从输出那里测出来的。不理想啊。

单纯的50Hz方波,就已经变形非常严重了,这是测的4558输出脚。正弦波更是随着频率升高,下降非常明显。

网友:
有种设备叫“线间变压器”,你把这种变压器接在850功放板输出端,输入端接个门铃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