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6帘栅压最大285V,但三接时可上300V,都是手册说的

楼主(2024-10-17):
想咨询两个问题:

一,为啥三接时的a+g2耐压,通常都比标接时的g2耐压高?

二,有的管子手册没有明确规定三接时的a+g2耐压,那我要咋把握三接能加多高的高压?

谢谢大家

网友:
因为三接本来就是怪胎

网友A:
标接使用时,限制G2电压的目的是为了限制G2的功率。
接三时,G2与阳极等电位,就是它俩没有电位差,虽然电子是先经过G2再到阳极的,但是阳极是一块板,G2是间隙稀疏的螺旋丝,绝大多少电子都打到了阳极上,实际的G2电流很小也就不会超功率。

网友B:
一般极限参数那个帘栅压,是“标接”下的最高电压。“三接”时,这个电压是可以很高的。
因为,帘栅极所谓的极限电压,并不是击穿电压,所以不能叫耐压。之所以有电压限制,是因为帘栅极有个最大的功率消耗值,超出这个值过多,帘栅极将会发红、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接使用时,限制G2电压的目的是为了限制G2的功率。
接三时,G2与阳极等电位,就是它俩没有电位差,虽然电 ...

太好了,解答了我的疑惑。

现在又有个新问题:

三接时,大部分的功耗都往a招呼了,g2功耗很小,于是6V6的三接a+g2耗手册定为12.5W,略高于a耗12W,很科学。

但是EL84的a+g2耗,手册直接弄成12W+2W=14W,是不是超出12W的a耗太多了?a和g2功耗分配比例,不可能恒定为12: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极限参数那个帘栅压,是“标接”下的最高电压。“三接”时,这个电压是可以很高的。
因为,帘栅极所谓 ...

原理明白了,耐压的说法不合适。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三接时的高压大胆上即可?只要静态工作点戳在手册a+g2散耗线下方就没毛病?

比如,某管标接时手册规定a 250Vmax,g2 250Vmax,但在三接时,a+g2大胆上300V,只要不把工作点戳在手册画的a+g2散耗线上方就行?

换句话说,三接时重点关注a+g2耗,无需特别关注a+g2高压限制?

但是,为啥6V6手册又明确了三接a+g2最高不能超300V呢?

网友:
其实手册里还有特性曲线图,里面信息多多,以6P6为例

网友:
买际上在五极接法时,廉栅极是交流接地,直流恒定的,因此 6V6那个250Max 是它在最大栅耗下的最高电压(其實也对应最大栅流),但在三极接法下,廉栅与屏极一样同进同退,故此在大上大落下,平均数才是最高廉栅压,一般这比五极接法时大,但也不是直接廉屏一体的,这是为何要加个500电阻才接屏极,如果是6L6三极的极限三极接法,甚至要接1千以上的电阻。

网友:
帘栅的耐压实际上是针对屏极的,两个距离最近。标准接法下,屏极电压,牛负载极限是两倍电源电压。

三接和超线性接法两个之间电压差很小,只要考虑帘栅的功耗。我手里就有帘栅极烧了,屏极上有一个洞的管子。当时屏极只有一点点红,没想到是帘栅极超了。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上各位说的有条有理  让人听了感觉就是这么回事  我说下我在一个管子上的实践  fu50资料说明 栅二最大电压250伏  我做了三极管接法 阳压450伏完全符合曲线要求  就是开机  电压400伏时正常 加到450伏时几分钟后出现杂音屏流加大  试了两对皆如此  再降压到低于250伏  一切正常了  出厂标识数字 是推荐值  超过些许可以 过多了也许有问题  各个管子设计目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可以实践一下  差个十几伏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帘栅压的限制更多的源自性能,而不是耐压或功耗,帘栅压是交流接地的,而且在电子路径上位于屏极前面,所以帘栅压的高低影响帘栅和屏极抢夺电子的能力,如果过高,能够越过帘栅到达屏极的电子就会减少,从而影响管子的设计特性。而帘栅压具体最大多少,是高于屏压还是低于屏压,取决于管芯的物理结构,每个管子都不一样。

所以最大帘栅电压,和帘栅最大功耗、帘栅耐压是两码事,同样的最大屏压和最大屏耗也是两码事,并不是说只要在屏耗内降低屏流就可以超过最大屏压的。

当三接时,帘栅交流接地的特性没有了,它和屏极是一体的,所以帘栅和屏极抢夺电子的特点也就没有了,所以帘栅压对管子特性的影响也就不存在了,此时只要考虑最大帘栅耐压和最大帘栅功耗即可,它当然要比标准接法时的最大帘栅压要大,因为限制后者的是性能而不是安全。

楼主:
感谢大家从理论到实践的指导。

综合起来总结一下,三接要遵守手册规定的a+g2耗和a+g2最高电压。如果手册未提供完整信息,就要在实践中试了,悠着点来。

网友:
吉他管箱功放,很多都超手册电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