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EC92

楼主(2024-10-18):
请教EC92的代换!

网友:
EC92可以是12AX7的单三极管来用。

网友:
单三极管,6ab4可代换

网友:
EC92为小型七脚高放大系数高频三极管。该管为低电容、高屏极电流互导比,原用于高频振荡、混频及放大,最高工作频率500MHz。在音响电路中,适用于倒相以及阴极激励放大、阻容耦合放大。使用时管座中心屏蔽柱建议接地。其特性与半只ECC81/12AT7相同,可参照。
EC92的等效管有6AB4、6664(美国,工业用).
EC92的类似管有UC92(热丝9.5V/0.1A)。

网友:
粘来:
国产电子管没有与EC92相同的,类似型号:6BA4(美国),国产6C12可以不严格的代用,用于音频没问题,注意管脚。

==============================================================
EC92电子管的主要用途是作为功率放大器的一部分。

EC92电子管是一种通用目的的功率放大管,常用于音频放大器中,特别是在矿石收音机和高保真音频设备中。它的性能稳定,能够提供较高的输出功率和良好的音质。

在代换EC92电子管时,可以考虑以下几种选择:

6N10:这是一种旁热式双三极管,适用于低频电压放大,具有高μ低N的特性。
6N11:同样是一种旁热式双三极管,适用于宽带电压放大,具有高S低RI的特性。
6N12:也是一种旁热式双三极管,适用于低频电压放大,性能稳定。
这些代换件在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且性能与EC92相当或更优,能够满足大多数应用场景的需求。在选择代换件时,应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性能要求进行选择,确保代换后设备的稳定性和性能不受影响。

网友:
https://frank.pocnet.net/sheets/082/e/EC92.pdf

EC92是小七脚管,楼主要是认可换九脚管座,就用6C12代替。 要是不想换管座,论坛私信我,我告诉您用哪个代替,省得广播出去管子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