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50这个管子价廉物美值得购买

楼主(2024-10-18):
最近做了台推挽fu50  一开始阳压450  结果不到两分钟  出现杂音  屏流加大  后来查找原因  介绍资料显示栅二电压最大250  我的是三极管接法  试了两对皆如此  就把阳压降了下来降到二百伏  一切正常  试听课近十个小时  感觉这个管子声音真的不错  价廉物美值得购买  不是说它比金狮kt88  宝马6v6好  是说性价比高  4p1s直热管 价廉物美  它也是一样  所以把感受告诉烧友  仅此而已。 这里就是把自己的实践体会说给大家  共同提高。

网友:
原先坦克上用的。坦克上那工况,给所有零件的稳定性都提出极高要求。所以fu50本身就是个性能很好,稳定性极好的管子。专门给它设计了一副钢筋铁骨的外壳,为了快速更换,还给它带了个帽子,紧急更换时一揪管子就下来了。

网友A:
看不习惯它那个铁帽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习惯它那个铁帽子

你可以去掉他呀

网友:
可以去掉他也不错

网友B:
FU50的价格没有被炒高就是廉栅极的电压上不高这个梗,如果要上高压就只能做标准接法。

网友C:
这是我八年前做的...效果不错
FU-50 推挽  分体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习惯它那个铁帽子

去掉帽子的FU-50

网友D:
请教一下,这个管子带铁帽子是为了干啥,总得有点原因吧,怕碰到抽气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这个管子带铁帽子是为了干啥,总得有点原因吧,怕碰到抽气孔?

正规的管座,更换管子方便。

网友:
这个管子设计初衷是用于军用设备的,其实它的外面还有一个铝合金的保护壳呢。为了能够插拔、只能在顶部加上这个“把手”了。
其实不光是FU50,其他型号的管子也有这样的结构。

网友:
军用的管子质量应该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50的价格没有被炒高就是廉栅极的电压上不高这个梗,如果要上高压就只能做标准接法。

我实践过 目前为止我的实践证明你说对  三极管接法上到400伏  没听出问题 上到45伏  立马不正常了。也就是说规定可以超点 不可以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八年前做的...效果不错
FU-50 推挽  分体式

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规的管座,更换管子方便。

回答问题到位。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规的管座,更换管子方便。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