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摄像头怎样改成无线

楼主(2024-10-18):
有一个4G 的摄像头流量使用结束开始要充钱了,就不用了,摄像头用的是九联的UMA502LTE模块,有没有老师指点怎样能把他改成无线的

网友:
4G不就是无线的嘛

楼主:
我要改成wifi 的

网友:
WIFI的频率有2.4G和5G,需要改电路啊...可以找个老旧的2.4G路由器拆下接上去试试。

楼主:
这是AK3918ENO8G芯片系统图,那位师傅知道WIFI和USB的引脚

网友:
不要折腾了,想改且不说硬件要具备,还需要有对应的软件支持,
还不如二手出了,再买一个支持Wi-Fi。

网友:
不折腾,浪费时间也不一定搞好,还不如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