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间断电源里的变压器问题

楼主(2024-10-18):
单位里的不间断电源,里面是个小型的12V蓄电池,蓄电池早就没电了,看面有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能单独拆下来用做一般常见的220v变12v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双12V的工频变压器。

网友:
显然能啊。

网友:
拆变压器用不是太浪费了,找个电动车电瓶接上都能用了。

网友A:
电池老化后退下来的USB,我这里有不少,要不是很重运费不划算,我都拿来论坛卖

网友B:
你跑下线路,未必就是降压变压器,逆变升压用的变压器也是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跑下线路,未必就是降压变压器,逆变升压用的变压器也是可能的。

逆变时升压,充电时降压

网友:
这种板子上没有看到好多MOS管的,变压器一般是作逆变用的,充电电路有专门的开关电源电路,因为充电电流不用很大,平时就是涓流充电,所以看这么大的变压器不像是作充电用的
你也可以查一下UPS的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老化后退下来的USB,我这里有不少,要不是很重运费不划算,我都拿来论坛卖

电池去掉应该也没有多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去掉应该也没有多重吧?

里头的变压器,也是个不轻的铁疙瘩,其他就洒洒水了

网友:
这个变压器一般是用作升压和充电的,早期的UPS还带市电稳压功能

网友:
这算是工频逆变器,这个变压器可以当普通的工频变压器使用,但是输出电压应该不是12v,以前拆过一个,大概5v左右

网友:
这种变压器是以铅酸电池的最低放电电压来设计的,一般12V的电池变压器的最低输入交变电压大概在8V左右,所以反过来用的话,需要把原来带抽头的低压初级做单个绕组使用才能得到较高的输出

网友:
这个变压器用在936或T12烙铁正合适。目测好像是EI66的铁芯,初级应该是双12V、次级输出220V交流。反过来用。

网友:
我试过,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