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缤智换什么牌子的轮胎比较好

楼主(2024-10-18):
时间好快,18年买的车子开了六年了,行驶了8万多公里,前后轮都有开裂磨损也见底了,之前原车是优科豪马的轮胎,也不知道换什么牌子轮胎好,有朋友就说邓禄普的轮胎噪音小性价比高,我也对比了国产朝阳一号,但价格贵啊,一条5百多,后面还是换这个邓禄普。

差不多行驶了8.3万公里

差不多行驶了8.3万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滨和马牌,马牌贵点,静音也好,花纹也漂亮

途虎养车的师傅说如果是邓禄普这个价格还不如换马牌,贵一点点

网友B:
我的第一辆车是2014年买的二手车,车是2009年出厂的,五条轮胎中的三条出厂都是09年中,两条是2013年的,到2015年时两个后轮都是6年了,后来我发现右后轮开始慢撒气,一周下降0.1个气压,一个月下降0.5左右,去检查过好几次都没查到漏点,轮胎轮毂气嘴都查了,后来把轮胎整个泡在大水盆里半下午才发现,大约半小时左右从轮胎侧面的花纹里跑一个小气泡,轮胎表面已经全是小裂纹了,建议我换掉,我就换了两条新轮胎放在前轮,把原来的两条前轮轮胎放在后轮,换了后就没再出现过慢撒气。

网友:
换便宜的

网友B:
跑的不多路况好的话就换好点的静音轮胎,体验感会好很多。一般汽车轮胎的寿命更多的取决于时间而不是里程,多数轮胎的寿命约5-6年,6年后橡胶性能变差,微漏的可能性变大,也容易在雨雪天打滑;按里程算的话一般轮胎的城市路况里程寿命在10万公里左右,大部分家用车跑不到这个里程,轮胎的寿命就以时间为主,就应该以舒适性为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的不多路况好的话就换好点的静音轮胎,体验感会好很多。一般汽车轮胎的寿命更多的取决于时间而不是里程, ...

原来的轮胎也还能开,只是有些裂纹了,考虑到偶尔上高速不安全,还是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第一辆车是2014年买的二手车,车是2009年出厂的,五条轮胎中的三条出厂都是09年中,两条是2013年的,到 ...

前轮今年4月份换了,现在也是前后对调

网友C:
我的缤智车换了两条轮胎了,一条邓禄普,一条马牌,换马牌是因为我一个朋友长期开长途的,说马牌静音较好,我因为平时都是短途,没感觉啥区别

网友A:
横滨和马牌,马牌贵点,静音也好,花纹也漂亮

网友D:
之前用本土产品:万力,后来听做网约车的朋友推荐 耐克森,感觉也不错。家里两台车都换上,价格不算高(国产的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缤智车换了两条轮胎了,一条邓禄普,一条马牌,换马牌是因为我一个朋友长期开长途的,说马牌静音较好, ...

邓禄普换了之后感觉比原来静音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本土产品:万力,后来听做网约车的朋友推荐 耐克森,感觉也不错。家里两台车都换上,价格不算高(国 ...

好一点的国产轮胎有点小贵

网友E:
以前都用佳通,现在都用国产,平台上哪个便宜就换哪个一对。现在前后轮品牌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邓禄普换了之后感觉比原来静音一点点

轮胎老了橡胶发硬噪音就大,新的轮胎噪音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都用佳通,现在都用国产,平台上哪个便宜就换哪个一对。现在前后轮品牌都不一样

下次我也全部换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