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视机是不是准备坏了?

楼主(2024-10-19):
电视机是SHARP,42吋。现在看电视期间不定时黑屏1-2秒,然后恢复。黑屏次数有时候多,有时候少,有时候1小时一次,有时候一小时三次。

网友:
这已经坏了,不是准备坏

网友:
整机电源问题,查查电源电容,我的康佳,毛病类似换了就好,注意电容耐压

网友A:
黑屏时,伴音正常吗?如伴音正常,很大可能是背光灯条或背光电路有问题。

网友:
年头多了,背光灯管老化保护,做两手准备吧

网友:
电解电容寿命到了,检查更换电源的电解电容。

网友:
根据年限,使用率,拆开检查,换电容。现在已经不看电视,省钱了。

网友:
电解电容问题的概率比较大。拆开检查一下吧,

网友:
焊点开焊,电解电容失效。
赶紧的修,现在简单,自己都能修好!

网友:
查电源板,除了几个最大的电解电容有没有鼓包外,还要查下尺寸最大的整流二极管是否虚焊,手碰下有无松动,有松动需要用30瓦以上的电烙铁焊接。
我的“看尚”50寸液晶电视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B:
上次有人问一样的问题,结果检测发现是播放完一些视频节目后会黑屏,
且视频节目时间长短不一,黑屏时间又不一样更气人的是还有声音出来。

网友:
  多半是背光灯条老化所致。灯条不贵,可以先买来,外挂新灯条试验,确认是灯条坏才拆屏。

网友:
灯管不亮黑屏时,用手电筒照着能看到显示屏有图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屏时,伴音正常吗?如伴音正常,很大可能是背光灯条或背光电路有问题。

没有伴音,黑屏一闪而过。马上恢复正常,

楼主:
一会试一试换高清接口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有人问一样的问题,结果检测发现是播放完一些视频节目后会黑屏,
且视频节目时间长短不一,黑屏时间又 ...

更有甚者有赖皮碰瓷后手机播放碎屏图片用于讹诈人。

网友:
大家都说了,是电解电容鼓包了,容量减少了呀,换了就行

网友:
这是已经坏了,电源部分电容是可能性最大的。。。。。。

网友:
我也认为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