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运放仿真出现怪异----是我电路错了还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4-10-19):
一个PT1000  测温电路   选用了 AD8221 仪用运放  差动放大
电路图如下

上面电路仿真显示输出 2.63V

下图同样电路,参数不变  仅仅改变了桥路的位置  按说差动不会变的
可是结果变化很大  是怎么回事

按说AD8221  输入阻抗1T欧   失调电压是纳伏特级别   失调电流也是纳案级别
单电源共模范围也没有超出

而仿真器是ADI的 LTspice     器件型号也是来自同一家公司

我哪里出的错误      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参数不变  仅仅改变了桥路的位置  按说差动不会变的
可是结果变化很大

+++++++++++++++++
1、当然变,

图 1 俩端点电压为 3.5225V-3.4976V,差 0.0249V,放大 106 倍后=2.642V,手工计算值和仿真一致

图 2 俩端点电压为 2.0449V-1.9952V,差 0.0497V,放大 106 倍后=5.273V...

2、你仿真的图 2 输出电压 1.628V 不正确,为何不正确可能需要检查运放的工作条件

网友B:
楼主可以亲手仔细算算看两种情况的差动是否会一样

网友:
把运放改为双电源供电试试。你这个单电源供电,需要运放具有RR输出特性,才能正常工作(输出接近0V的正确电压)。

网友:
你怎么算出来差动不会变的?给你个小小的提示,两个支路的电流不一样 ......

网友:
你选的所谓电路参考地,并不是差分运放的参考地,其本质上只是电路电源的负极而已!
运放的参考地,应该是差分运放的负输入端!如图所示。

网友:
老眼昏花,还没有看出两张图的差别,输出电压就不一样了。

网友:
个人认为:虽然说上下图电路的拓扑结构均相同,但其上下运放同反端的参考点电压的取值已发生改变,即上图均要经过两个2.5K电阻取值,其下图各只经过一个2.5K电阻取值(不妨可以计算一下分压比),这样显然其输出电压不可能一致。
从上述两电路来看均为比较器运放电路,其输入的为共模电压,但其不能超过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亲手仔细算算看两种情况的差动是否会一样

不一样啊,而就是这个不一样,才导致我对这个仿真感到到怪异或者错误。

按照i理论原理,差动的输入就是桥路两个接触点的电位差,电位差越大,输入也就越大,-----------这没错吧。
那么上图中,哪一款电位差会更大 ?

由于电阻差异(820欧 和 960欧)在楼底,所以1层楼的电位差最大。
随着楼层的上升,在电阻相同(都是2.5k)的条件下   每升高一层,电位差就会变小一些
最终到楼顶就电位相等了(电位都是5V   电位差=0)

也就是说  下面输出的幅值大,上图输出的幅度值小才是正确结果才对。

可现在,恰恰相反  --------------你说怪不怪 ?

反复和对仿真文件   结果    我没有弄颠倒和弄错。
所以才发贴子

这里有很多大佬,专门鼓捣仿真   我是来求个究竟,到底我错在哪里。

矿坛坛友是最讲究严谨,科学,和公正公正的
我这一关过不去,我不罢休

花钱打板,我也要弄出个究竟来。到底是谁的错误   错在了哪里

感兴趣的坛友可以亲自仿真一下 ,我看看怎么上传仿真文件。
稍等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不变  仅仅改变了桥路的位置  按说差动不会变的
可是结果变化很大

器件是仿真系统里自带的,都是

为了解决疑惑,专门先择了软件发布者ADI 自己家的器件  AD8221

我看看把文件压缩传上来    您给看看  哪里出来的问题   哈!
非常感谢

T 温度PT1000开关电路

网友:
输入端有偏置电流的,你分別测量仪放兩个输入端电压和电压差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样啊,而就是这个不一样,才导致我对这个仿真感到到怪异或者错误。

按照i理论原理,差动的输入就 ...

首先,你在首帖说差动不会变,是什么意思?

其次,你的电路中 REF 是接地的,但是你用的单电源 ...

网友:
引用 楼主:
器件是仿真系统里自带的,都是

为了解决疑惑,专门先择了软件发布者ADI 自己家的器件  AD8221

首先描述问题要正确,你来个不变搞得大家都不明所以

其次,再重复一次,注意运放的工作条件

我不用那个难用得要死的轮胎 SPICE,我用 MS 重复了你的电路,没有问题,所以你根据我的电路和 AD8221 手册再次检查你的电路和条件

网友:
求解INAmp的运行电压范围,读手册人力计算比较麻烦。
阿迪的好处是有个web app(https://tools.analog.com/cn/diamond/)可以算电压范围。

代入楼主的情况看了一下,估计需要增加路-5V的负压给8221内部偏置,才能比较好的处理问题。

P.S. 其实偏置电压比较极端的低速低频场合可以换AD8237电流模INA解决,电流模可回避内部电压饱和现象。参阅麦芯写的https://www.analog.com/en/resour ... ion-amplifier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