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帘栅能不能比屏压高?

楼主(2024-10-19):
这个管子严格吗?

楼主:
帘栅不能高于屏压的管子有哪些?

网友A:
最普遍最实用的功率放大管,可以灵活的使用,它的出现主要用于扩音机(甲乙1类推挽)。

网友B:
问问题要有目的性,帘栅压高于屏压的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有什么好处?先了解一下管子各个电极的作用,就知道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题要有目的性,帘栅压高于屏压的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有什么好处?先了解一下管子各个电极的作用 ...

实测帘栅比屏高出几V,就想知道一下有没有负面影响,反正现在机器调试中,如有需要就一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普遍最实用的功率放大管,可以灵活的使用,它的出现主要用于扩音机(甲乙1类推挽)。

谢   谢   !

网友:
对于6P3P这样的电子管,虽然其价格相对便宜,但在使用时仍需注意帘栅电压的控制。如果将帘栅极接到较高的电压上,可能会导致声音质量下降,例如感觉声音不够厚重,低音有点朦。此外,通过调整推动管的栅压(即改变6P3P的帘栅电压)来调节输出功率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帘栅比屏高出几V,就想知道一下有没有负面影响,反正现在机器调试中,如有需要就一并解决

如同3楼于版那个图纸功放管的接法,一般认为帘栅极和屏极电压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是差个输出变压器初级绕组上的压降,也就是如你实测差个几伏,并无显著影响,如果屏极250V,帘栅极用330V,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A:
。6P3P甲类单端帘栅压的典型应用值是25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3P甲类单端帘栅压的典型应用值是250V。

我现在实测是屏251V,帘栅254V,有点强迫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实测是屏251V,帘栅254V,有点强迫症

正常,可以的。

网友:
不能这样搞,要不然帘栅极很快就会因过流而烧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测帘栅比屏高出几V,就想知道一下有没有负面影响,反正现在机器调试中,如有需要就一并解决

束射管和五极管在单端应用效率最高的就是直接接到B+电源上面,由于推挽的屏极电压高于栅极电压太多,所以帘栅才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束射管和五极管在单端应用效率最高的就是直接接到B+电源上面,由于推挽的屏极电压高于栅极电压太多,所以 ...

我其实也不是有意专门为帘栅独立供电,主要是照顾电源变压器(铁心有点小,怕不够用),尽量省电不发热,但计算不够精确导致帘栅比屏高出几V

楼主:
其实现在要改也很简单,这样就可以了,只是听楼上的老师说没问题,就还懒得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