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字幕怎么调

楼主(2024-10-19):
最近翻出些老视频光盘,字幕是SUB格式,转成srt格式后,字幕每行时间表示后带有一行坐标格式,表示为X1:*  x2:*  y1:*  y2:* ,造成不能加载字幕,可以用记事本打开手动删除坐标行后能正常加载,就是太麻烦了,能有什么好办法吗?十几年前改过现在忘了怎么改了。

网友:
不知道做什么用途,如果是播放的话,4机顶盒,字幕可以直接改位置,时间轴,字体以及颜色。

楼主:
想用MP4播放,不支持SUB字幕。

网友:
手动删除这些坐标行虽然可行,但效率较低。以下是一些更高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使用VobSub2SRT工具

特点:VobSub2SRT是一个开源命令行工具,专门用于将VOBSUB字幕文件转换为SRT文件。
操作步骤:
下载并安装VobSub2SRT。
打开终端或命令提示符窗口,导航到字幕文件所在的目录。
输入命令vobsub2srt <input_file> <output_file>,其中<input_file>是你要转换的字幕文件,<output_file>是转换后的SRT文件名。
按Enter键执行命令。
使用在线工具SRT Converter

特点:SRT Converter是一个基于浏览器的程序,可以帮助将MicroDVD或SubViewer SUB格式转换为SRT格式。
操作步骤:
访问SRT Converter网站。
上传你的SUB字幕文件。
选择下载SRT字幕。
使用Subtitle Edit软件

特点:Subtitle Edit是一款开源的免费软件,可以处理多种字幕格式,包括SUB和SRT。
操作步骤:
下载并安装Subtitle Edit。
将需要转换的SUB字幕拖入程序界面。
把OCR方式改成“使用图像比较 OCR”。
新建一个图像数据库,调整最大容错比。
开始OCR过程,逐个匹配字幕。
保存字幕为SRT或ASS格式。
使用字幕酱在线工具

特点:字幕酱是一个在线字幕格式转换工具,支持多种字幕格式的互转。
操作步骤:
访问字幕酱网站。
上传你的SUB字幕文件。
选择目标格式为SRT。
下载转换后的SRT字幕。
使用小象字幕生成工具

特点:小象字幕生成是一款多功能的字幕处理工具,支持多种字幕格式的转换。
操作步骤:
访问小象字幕生成网站。
上传你的SUB字幕文件。
选择目标格式为SRT。
下载转换后的SRT字幕。

楼主:
感谢各位帮忙,原因找到了,微机可能有病毒,换了一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