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故障问题

楼主(2024-10-19):
各位大哥,请教一个电脑电源故障问题,由于电脑电源故障,现在电源,保护无法确定故障位置,由于高低压2侧用光偶隔开,能否短接高压侧光偶引脚通电测试排除高压侧故障?

网友:
不能,短路高压侧会使输出很低或停止,短路低压侧光偶会使输出电压失控,造成开关管和输出电容损坏

网友:
通过短接来测试电源可能无法准确判断出故障的真正原因。

网友:
可以,需要限流以防突然炸机。土办法是电源输入端串联一个100W灯泡。

网友:
我就是进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高压侧串白炽灯泡就知道是否高压侧故障啊

网友:
不能短路光耦,可以用万用表测试光耦两侧信号看看,注意是频率信号,万用表数值变化不明显

网友:
楼主发几张照片,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