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们,机箱铝型材的问题

楼主(2024-10-19):
请教坛友们,制作这个机箱的前后面板框的铝型材和两个侧面的铝型材叫什么名字?

网友:
前后面板框看着就是角铝折的,侧面应该也是角铝,用材很单薄,做工粗糙,结构也不合理,正规工厂制作不会用这样的材料的。

网友A:
看起来就是角铝,用工具裁一个三角形状就可以像图上这样折成直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就是角铝,用工具裁一个三角形状就可以像图上这样折成直角了

这个应该是铝T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