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有做成纯甲类的吗?

楼主(2024-10-19):
哪位做过,上个图纸来欣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调一下
纯甲类功放,则是一种比甲类功放更讲究的功放。它与甲类功放的区别就在于,在甲类的基础上加了正 ...

我的理解:假设一辆汽车,停车即熄火,启动即点火——乙类;停车不熄火,发动机维持一定的怠速(要耗点油),以便从0开始加速时更顺畅(消除交越失真)——甲乙类;把怠速调得很大,接近公路最高限速时的耗油量,这样从0开始加速,毫不费力——甲类;待启动状态时,发动机就以最大功率运行,靠制动系统控制速度,类似于航母飞机起飞时的工作状态——纯甲类。

网友B:
同意上边个别童鞋的回复。按照严格的定义,音频上应用只有甲类、甲乙类和个别场合的乙类。当年出现纯甲类的提法,是相对于有些厂家为了降低大功率甲类的耗电和成本,自己研制的变种甲类,如新甲类、超甲类、滑动甲类等电路 。纯甲类就是实打实的甲类,是最耗电的那种,因不存在状态转换,不会出现开关失真,所以音质最好。这就是纯甲类要标榜的。百度词条上关于纯甲类的那种正反馈的解释,是有待商榷的。

网友:
其实A类说的就是第一类(甲类),是电子管作为放大器使用时的第一应用方式,那个时候是一级一级的放大,也没有开发出推挽电路,只有工作在甲类才能把电话里的声音完整传输,因为那时是模拟信号电话。所以必需是甲类这种工作点才能完美传输模拟信号的正负半波,而b类即是第二类(乙类)是推挽的原型,使用中发现了一些不好的问题,为了克服,于是就有了AB类这种A类和B类集合到一体的(一类加二类,甲类加乙类),能克服单独A类推挽和B类推挽缺点的电路。所有事物都有发展过程的,可以追溯。所谓纯甲就是真正的甲类,可以有单管A类和两管推挽A类,那么不纯的甲类就只有是ab类,既有A类也有b类混合在一起,在模拟信号放大器中,单管不能设置为b类,所以没有单管的b类,而是只有单管的A类。

网友C:
当初没有纯甲类这个说法,表述的就是甲类。后来出现了滑动甲类,为了突出跟滑动甲类的偏置方案的区别,单独提出了纯甲类这个称呼,也有人叫它固定甲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甲类?纯甲类?

甲类功放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静态有工作电流,对输入信号幅度有要求,不然会产生很大的失真,甲类功放的输出晶体管(或电子管)的工作点在其线性部分中点,不论信号电平如何变化,它从电源取出的电流总是恒定不变,它是低效率的,
纯甲类功放,则是一种比甲类功放更讲究的功放。它与甲类功放的区别就在于,在甲类的基础上加了正反馈控制,目的是使功放始终保持在峰值状态运作,这样声音的效果更好,但效率也就更低。

网友D:
胆收音机的末级就是

网友E:
单端胆机只能纯的不能再纯了!

楼主:
甲类?纯甲类?

网友:
甲类输出的胆机是最古老的和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从100多年前一直到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端胆机只能纯的不能再纯了!

    一段时期以来,大家极为推崇纯甲类的功放,但在发烧友中欣赏过纯甲类功放音色的人不多,使用的更少。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纯甲类成品功放所占的比例低且昂贲,或制作成本高又工艺困难。也有不少同好以为,纯甲类功放的音色没有明显的优异性。
    出于好奇,《中国知网》笔者把自装的一台洼田式功放调至35W纯甲类,元件没有增加。以笔者的一般器材去听,却感到有所改变,或许是带有主观性,觉得人声声底变厚,中高颜也柔顺许多。
    这是0TL推挽电路(纯甲类)不是甲类单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胆收音机的末级就是

80W晶体管电子管混合纯甲类功放的制作《无线电》
纯甲类功放是古老、笨重、效率低的一种功放形式,但其高品质的重放效果是其他功放形式无法比拟的。本机利用电子管和场效应管组合,发挥各自的优点,使整机具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具体电路如图
所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单端胆机只能纯的不能再纯了!

朋友在矿坛也有一段日子了,发些你自己的工作学习经验或生活趣事,一定会受欢迎。

加分鼓励,请多参与探讨。

网友G:
楼主应该说的是电子管甲类推挽放大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应该说的是电子管甲类推挽放大器吧

真的可能是笔误,错,手误。

恒流源阴极,绝对是纯甲类。我上次给的6S6的推挽就只能是纯甲。

网友H:
引用 网友A:
80W晶体管电子管混合纯甲类功放的制作《无线电》
纯甲类功放是古老、笨重、效率低的一种功放形式,但其 ...

十分好奇
每个回复都不说在点子上
这是如何做到这么不精准打击的?

网友:
单管单端只有纯甲类一种工作模式

网友:
音频放大哪个单端不是甲类,超出范围的都是甲乙类或乙类,要不就是数字D类,感觉纯甲类就是噱头,已经用滥了,叫着好听的,看看网上卖的所谓纯甲类,有几个真的?很多都是高偏置甲乙类,包括一些牌子很响、很唬人的机器,牌子就不说了,免得麻烦

楼主:
在百度搜索输入“纯甲类电子管功放电路”,搜索结果几乎全是晶体管或场效应“纯甲类”,或电子管“甲类”,或者是胆结石“纯甲类”,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强调一下
纯甲类功放,则是一种比甲类功放更讲究的功放。它与甲类功放的区别就在于,在甲类的基础上加了正反馈控制,目的是使功放始终保持在峰值状态运作,这样声音的效果更好,但效率也就更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强调一下
纯甲类功放,则是一种比甲类功放更讲究的功放。它与甲类功放的区别就在于,在甲类的基础上加了正 ...

甲类端给功放加正反馈电路来改善音质,这就是所谓的纯甲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甲类端给功放加正反馈电路来改善音质,这就是所谓的纯甲类。

实际运用很少见到这种正反馈电路,如果是收音机低放电路,我还是第一次见,或之前没有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甲类端给功放加正反馈电路来改善音质,这就是所谓的纯甲类。

这个电路,如果按常规引入负反馈,要怎样接?会不会正、负反馈撞车?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甲类功放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静态有工作电流,对输入信号幅度有要求,不然会产生很大的失真,甲类功放的 ...

于板你好  正反馈控制  能否用张线路图解释一下  口头说  有点莫不着头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如果按常规引入负反馈,要怎样接?会不会正、负反馈撞车?

不会撞车,这个图功放管没用接阴极电容,本身就有电流负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于板你好  正反馈控制  能否用张线路图解释一下  口头说  有点莫不着头脑。

电路图见17楼“图2”。
      图2是利用正回输来发生低音頻諧波的实际钱路;这种方法最简单,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输出级的音量,很适用于一般五管牧音机。图3的正回输是利用.Л2和Л3阴极間电压相位相同来产生的,电阻R2、R3和电容器C2粗成了回输的滤波电路,它能使低音顺利通过而得到正回输,但高音頻则通不过,井且由于电子管取消了阴极旁路电容器而得到負回输,结果线路对高晋频是降低了失度度,而对低音频是产生了一系列的低音諧波。这种情况就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在設計制作时,要注意正回输的回输量不能太大,否則有可能发生自激振荡的危險。在试验中如发生振蔼,就应该把R2,R3,数值增大一些电容器C2不应小于0.05微法,否
则滤波不良,高音频和中音频也要产生正回输,这详音质就弄坏了。
      为了压低交流哼声以及增加扬声器的阻尼和减低其他方面的失真起見,通常仍从输出变压器的次级取出一部分电压负回数到前面几级,如图1所示,这些钱路的原理在这里就不多說了。

网友:
纯甲类功放是甲类功放中的最佳选择。

纯甲类功放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功放具有显著优势。以下是关于纯甲类功放的

一、纯甲类功放的特点

纯甲类功放能够在整个工作周期内提供完全的线性放大。这种放大方式能够有效减少失真,提供更为纯净的音乐体验。甲类功放的设计保证了其在低负载条件下也能保持稳定的性能表现。此外,由于其功率损耗较大,因此在声音质量上更具优势。

二、甲类功放的优点

甲类功放的特点在于其对功率的全面运用,尤其是在放大音乐信号时,能够保持较高的保真度。这种功放类型在处理音频信号时,能够提供平滑的放大效果,避免信号在放大过程中的失真。同时,甲类功放适用于不同的音频信号范围,能够在高低音量之间均保持稳定的性能表现。

三、纯甲类功放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优势

与其他类型的功放相比,如AB类、数字功放等,纯甲类功放能够更好地保留音乐的原始细节和情感。这是因为其全功率放大设计使得音乐信号在放大过程中几乎不受损失。尽管纯甲类功放的功耗较大,但在追求极致音质体验的音乐爱好者眼中,这是值得的。特别是在音响设备性能较高的情况下,纯甲类功放更能发挥出其卓越的性能优势。

总的来说,纯甲类功放以其卓越的音质表现和稳定的性能成为甲类功放中的最佳选择。其全功率放大的设计确保了音乐信号的纯净传输,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无与伦比的音质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十分好奇
每个回复都不说在点子上
这是如何做到这么不精准打击的?

这叫迂回包抄,围而不打。

网友:
负载线能解释清楚的事情,百度抄一堆越说越糊涂。

网友:
允许我笑上十分钟不?罐个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见17楼“图2”。
      图2是利用正回输来发生低音頻諧波的实际钱路;这种方法最简单,而且还能在 ...

谢谢  我就是看图分不清是 负反馈还是正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初没有纯甲类这个说法,表述的就是甲类。后来出现了滑动甲类,为了突出跟滑动甲类的偏置方案的区别,单独 ...

滑动甲类好像只在一些便携收音机中使用过,在HI-FI中就没见谁用过,它的工作点滑动有一定时间的滞后,突发强信号来时,开头的几个周期会出现过载,是当时收音机想节电又追求大声一种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见17楼“图2”。
      图2是利用正回输来发生低音頻諧波的实际钱路;这种方法最简单,而且还能在 ...

请问于版:在这个图中,通常是B点电位比A点高,那么“回输”是指6P1回输给6N2还是6N2回输给6P1?还是都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初没有纯甲类这个说法,表述的就是甲类。后来出现了滑动甲类,为了突出跟滑动甲类的偏置方案的区别,单独 ...

滑动甲类是不是所谓的超甲类?

网友:
管TA纯不纯的,声音够烧,够好就算是过了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滑动甲类是不是所谓的超甲类?

叫法挺多,滑动甲类,新甲类,超甲类,本质上原理都差不多,不让管子进入截止区,同时降低静态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初没有纯甲类这个说法,表述的就是甲类。后来出现了滑动甲类,为了突出跟滑动甲类的偏置方案的区别,单独 ...

有些想当然,滑动功放是被称为超甲类。甲类就是你说的固定甲类,纯甲类是在甲类的基础上加入正反馈。甲类放大器有纯甲类,甲类,与超甲类。
超甲类:这是种比较特殊的甲乙类功放,介于甲类或甲乙类中间。它的特点是静态电流是动态自动可变的,功率小的时候工作在甲类状态,输出功率增大时工作在甲乙类状态,因此即有甲类的音色,又有比甲乙类的大功率和推力及动态;缺点是电路复杂,调试困难,成本高。通俗比喻就是精细化管理下的员工:根据工作不同分配工资,技术活发高薪,体力活发低薪;活少时就955,活多时就996。缺点是管理比较复杂(前面已经仔细说过这种电路的原理和优缺点);

网友:
电子管无论是单管输出,还是推挽输出,都必须工作在“纯甲类”状态,我想应该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叫法挺多,滑动甲类,新甲类,超甲类,本质上原理都差不多,不让管子进入截止区,同时降低静态功耗。

进入截止区管子不能放大信号,乙类的半周才进截止区。甲类,甲乙1类,甲乙2类都没有进入截止区。纯甲类,甲类,超甲类是三种不同的设计理念,不涉及静态功耗的问题,他们的效率都比带乙字的放大器低。没有什么新甲类之说。

网友:
电子管的单端就给他设置在线性中段区点,兼顾两端取值在中点,避免太接近截止区或饱和区界,【毕竟阴极放射能力有限】。

在线性中间段的区域取点应该就是甲类单端的常规点,电压放大如此,功率放大亦如此,老套路出牌,出声不会太差。

有时为了获取较大的功率输出,将工作点下移【略偏向截止区取点】,并可以接受些非线性失真,获得点点较大的功率输出,纯不纯就不知道了。

无论单端推挽,电子管前级的电压放大级【含倒相之前】最好这样办,个人浅见,错误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于版:在这个图中,通常是B点电位比A点高,那么“回输”是指6P1回输给6N2还是6N2回输给6P1?还是 ...

负回输不都是从后级回输给前级啊,正回输是同样道理。6P1回输给6N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截止区管子不能放大信号,乙类的半周才进截止区。甲类,甲乙1类,甲乙2类都没有进入截止区。纯甲类, ...

好像是有新甲类。

网友:
这些创新的X甲类设计,如果用在胆机里,能把300B的静态电流,从75mA降低到35mA,从而降低静态功耗,在保持75mA偏置性能的同时,不会摆动到截止区。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为了降低甲类功放的静态功耗,节省电源消耗和减小石机的散热器和重量体积,就没必要发明这些X甲类。

松下的Technics品牌当初推出过一系列NEW CLASS A“新甲类”功放系列,在当时简直卖疯了的,抢了NAD一大波客户和市场,后来跟AA类功放互掐起来了,都说自己是发明者,但其实各自实现的路径并不完全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回输不都是从后级回输给前级啊,正回输是同样道理。6P1回输给6N2。

如果反馈是从功率管会输给推动管,那么功率管始终工作在甲类啊,跟普通没什么区别,难道纯甲类只是指前级或推动管的工作状态?另外,众多胆结石电路,既无正反馈也无负反馈,为什么又能称之为“纯甲类”?

楼主:
我一直以为甲类、纯甲类…是指末级管的工作状态,否则怎么会说xx瓦纯甲类?

网友:
松下厂家新甲类功放的宣传页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为甲类、纯甲类…是指末级管的工作状态,否则怎么会说xx瓦纯甲类?

一开始是说的末级功放管的工作状态,后来由于各大厂家相互在技术上的竞争,技术的走向就从末级管逐步向前延伸,一直延伸到两个放大器并行处理信号,小信号时候用甲类功放,大信号时候用乙类功放续接,先后出了松下新甲类、AA甲类,电流倾注,H类G类,到现在用的AD/DA数字DSP技术提前预测信号幅度,送到偏置进行电流预配,暂时可以叫做数字甲类。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新的发明层出不穷。

楼主:
就以这个纯甲类电路为例,请说说其究竟“纯”在哪里?

网友E:
甲类纯不纯不是老图纸能看出来的,要结合具体器件测量或设定工作状态,上图可以工作甲类,也可以是甲乙类,看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我一直以为甲类+互补输出就是纯甲类,听楼上各位老师分析才知道不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以这个纯甲类电路为例,请说说其究竟“纯”在哪里?

这个电路可以把末级管子调整在甲类,甲乙类,乙类状态,区别在于末级管子的漏极电流有多大,

而且这个电路不安全,没有直流负反馈对输出直流电压进行箍位,容易烧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甲类纯不纯不是老图纸能看出来的,要结合具体器件测量或设定工作状态,上图可以工作甲类,也可以是甲乙类, ...

这类胆结石,通常静态电流都设置在数安培,很少见弄成甲乙类或乙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把末级管子调整在甲类,甲乙类,乙类状态,区别在于末级管子的漏极电流有多大,

而且这个 ...

场效应管是负温度系数的,类似这样的电路我用了十年以上,没有问题,只是发热巨大,时间久了觉得还是直接玩灯泡划得来

网友A: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那么是不是纯甲类一定好过甲类,甲类又好过甲乙类,甲乙类又好过乙类呢?回答是,未必。作为HIFI发烧友,唯一可以马上出局的是乙类功放。作为其他三者,各有各的特色。何况只从参数去看功放,本身就是不客观的。在功放的选择更多的还是发烧友们自己用钱包衡量性价比,同时用耳朵收货,不要轻易在甲类和纯甲类前迷失方向,毕竟它们只是两种设计思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那么是不是纯甲类一定好过甲类,甲类又好过甲乙类,甲乙类又好过乙类呢?回 ...

于版说的有道理,DIY业余制作简洁为上,难度低易成功,复杂的技术交给厂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以这个纯甲类电路为例,请说说其究竟“纯”在哪里?

这个电路有错误,设置不了偏流

网友:
这个就是纯甲类推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反馈是从功率管会输给推动管,那么功率管始终工作在甲类啊,跟普通没什么区别,难道纯甲类只是指前级 ...

不用怀疑 本来就是    A类  AB类   B类  ``````
书本上的定义就是  工作点的不同
和什么反馈方式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怀疑 本来就是    A类  AB类   B类  ``````
书本上的定义就是  工作点的不同
和什么反馈方式没有关 ...

现在搞不懂的是,纯A类是指“纯粹的A类”还是相对于A类的另一类

网友J:
乙类单端?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乙类单端?

省掉变压器控制直流电机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搞不懂的是,纯A类是指“纯粹的A类”还是相对于A类的另一类

严格来说就没有“纯甲类” 这个名称    这只是相对“超甲类”来说的

所谓的超甲类就是个 高偏的AB类     就是上下臂的工作点调高  在小功率输出的时候工作在甲类    在大于一定功率的时候其中一臂截止 另一臂工作   成标准的B类      所以严格说 这种电路就是静态电流较大的AB类
这种电路也就是推挽电路才会出现
单端放大的电路里  整个波形都是一个管子完成放大的  就只能是工作在A类  不可能跑到AB类  (他和谁去轮流工作?)

所以是不是甲类 看工作点就是了       如果推挽电路 那一一个周期的放大  上下两臂都完整参与了 就是甲类   没有就不是
和什么反馈无关
至于什么种类的反馈好听  是另外的事情了   和A类还是B类不关联

网友:
请教于版:6P1阴极通过一个低通滤波器接入前级的阴极.这是一个正反馈.低频信号进入反馈,高频信号被低通滤波器阻止.不参与反馈.我感觉这就是一个低音提升电路.适合那些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量较小的输出变压器.

网友:
有本老书上类似这个图,但低通滤波器比这个简单,好图,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胆收音机的末级就是

胆收音机几乎每级都是

网友:
谢谢英颢杨老师!

网友:
不敢不敢、、、、您过谦了,大家开心互相学习,您说的低通回输完全正解,当赞!

网友:
所有的单端都是甲类你想做成乙类都不可能,推挽也有甲类但是不多,所以说甲类并不是单端的专利推挽照样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在矿坛也有一段日子了,发些你自己的工作学习经验或生活趣事,一定会受欢迎。

加分鼓励,请多参与 ...

感谢版主抬爱,已将刚做好的机子和烧友共享

楼主:
所以我就觉得纳闷,在百度搜索“纯甲类胆机”,结果却没有一台是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就觉得纳闷,在百度搜索“纯甲类胆机”,结果却没有一台是胆机

其实这搜了两个关键词,纯甲类和胆机,至于度娘给你推送啥子是度娘的权力,根据它的尿性,首先是有广告收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同意上边个别童鞋的回复。按照严格的定义,音频上应用只有甲类、甲乙类和个别场合的乙类。当年出现纯甲类的 ...

那种解释就是大忽悠

网友B:
引用 网友K:
那种解释就是大忽悠

百度词条好像谁都有权利编辑,万一是一外行编辑的,那就招人上当了。信百度,得永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词条好像谁都有权利编辑,万一是一外行编辑的,那就招人上当了。信百度,得永生。

内行也会为了商业利益进行忽悠,从于版前面给出是电路及解说来说,只在一百多赫兹进行正反馈,就相当于衰减信号中原有的高频成分,然后让低频信号失真再来给出一串谐波的的假高频(根据电子管的高次谐波分布规律也高不到那去),这种做法和HI-FI边都不沾,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网友:
收音机书上没有纯甲类的名词(爱好者写的音响设备制作一类的书中是否有不知道);
单端只能甲类(电子管、晶体管,只不过晶体管收音机采用过滑动甲类,此外没有别的分类)
推挽电路有甲类、甲乙1、甲乙2、乙类,由于收音机推挽功放主要追求电源效率(有的音响场合时主要追求输出功率)所以产品收音机推挽功放很少有甲类的;电子管推挽和单端都很少使用滑动电路(改造除外)

所以,看标题首先想到的是指推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