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四通道示波器TDS2014消缺及更换灯管

楼主(2024-10-20):
    坛里收了台开机4百多次泰克四通道示波器TDS2014,试用功能正常,但屏偏暗,特别是在放大镜台灯下更看不清,因此想换下灯管提高屏亮度.

   先在网上查原厂屏型号为LM32P073,淘宝下单了灯管,沒想到拆开发现屏巳换其他型号,紧急与商家联系,还好没发,拆出灯管量了尺寸,商家有货,但二根起拍,补差价后发了.图有水印的是数码之家找的拆机图,查屏型号顺便上传了. 这台机器拆过多次了,固定输入印板的英制螺丝少了二个,电源板英制螺丝未少但没一颗是上紧的. 从HP报费台表上找了二个十字的补上.

   静等灯管到货,装上后再向大家汇报.

这是卖家的图,看起来挺亮的

这是卖家的图,看起来挺亮的

前板

前板

后壳多处开裂

后壳多处开裂

胶粘修补

胶粘修补

面板安装孔没一个好的,上家巳打胶

面板安装孔没一个好的,上家巳打胶

开始种铜六角柱

开始种铜六角柱

种一个装上去对一下位置

种一个装上去对一下位置

全部种好,位置正确

全部种好,位置正确

电源板

电源板

电源板反面

电源板反面

测试板

测试板

操作控制板

操作控制板

拆前网上找到屏样子

拆前网上找到屏样子

网上找到,灯管是直的

网上找到,灯管是直的

实际用的,没型号

实际用的,没型号

封条2017年 换过

封条2017年 换过

内屏型号 查不到

内屏型号  查不到

打开背光板 灯管是L型

打开背光板 灯管是L型

热风枪+刀片挑开反光膜,取出灯管,

热风枪+刀片挑开反光膜,取出灯管,

网友A:
粘螺柱的是什么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螺柱的是什么胶?

  卡夫特铸工胶

网友:
都是高手高高手,我就是进来看看学习的

楼主:
   新灯管到了,动手

新旧尺寸一样

新旧尺寸一样

双面胶粘回反光膜

双面胶粘回反光膜

复位

复位

后盖上螺丝,压上卡扣

后盖上螺丝,压上卡扣

试用正常

试用正常

完工,旋钮 撑脚都老化断,己购买

完工,旋钮 撑脚都老化断,己购买

英文不好,贴中文标

英文不好,贴中文标

20年了,多处接触不良,准备大修

20年了,多处接触不良,准备大修

网友B(2024-12-25):
粘这种塑料我都是用AB胶,不知道卡夫特铸工胶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这种塑料我都是用AB胶,不知道卡夫特铸工胶怎么样?

  比AB胶好用,AB胶堆多了会发热起泡,一开始不固化流动状态,固化开始吋间又太短,不便再装上前板调整位置,铸工胶没这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AB胶好用,AB胶堆多了会发热起泡,一开始不固化流动状态,固化开始吋间又太短,不便再装上前板调整位置, ...

谢谢,我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