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EROR收音机

楼主(2024-10-20):
哪位师傅有这款收音机电路图,多谢了

楼主:
谁有电路图?

网友:
自己画一个吧

楼主:
不会画啊,请指教

网友:
根据实物测绘

楼主:
测绘了,但是电路比较奇怪,根本无法工作,查阅了很多资料都没有这样的电路,所以才发到坛里请教大师。

网友:
把测绘的图纸发上来

楼主:
其中C30.01uf电容原来接在R1合R2之间,另一端接地,现在是我改的,C4,C5,C6也是我改过来的,原来接的也是相反的,不知这样改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A:
如果按照现在的电源极性,C6改反了,功放管极性错了

网友:
由于D的存在,C3可以说原接法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照现在的电源极性,C6改反了,功放管极性错了

如果把C6反过来,低放管这样接就可以了

网友:
有可能这个机器功放管用的3AX31,其余用的9012

网友:
如果检波二极管没画错的话,变频中放用的9012无疑

网友:
第一步,看看检波二极管,如果没画错,就要把电源极性调过来,原电解电容器接法正确

网友:
你要把三极管的型号标出来,我可以帮你改图

楼主:
应该是小日子的,看不懂型号,变频管,中放管发射机都接地,应该是硅管

网友B:
输出变压器初级的中心抽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变压器初级的中心抽头呢?

忘画了,接负极

网友:
如果输出变压器的中心村抽头接负极,那你的功放管极性画错了,应该是3AX31同极性的管子

网友A:
这样的话,检波二极管也反了

楼主:
按着你的说法,应该怎样改?给画个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检波二极管也反了

具体用什么型号的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着你的说法,应该怎样改?给画个图,谢谢!

就按你改的,但检波管、C6需对调极性,如果是硅功放管输出中心抽头接电源正,公共发射极接地(电源负)。AGC电路还要加个10K电阻。
根据8楼电路图左下角的二极管和检波管可以判断原来用的是锗管。
弄响后要提高性能再探讨。

楼主:
谢谢版主指导!
输出中心接的是正极,检波二极管也画反了,刚才弄错了。如果功放用硅功放管,哪种型号管子比较好,因为原装管子坏了,不知道什么型号。
感谢版主合坛友的耐心指导!

网友A:
电路图,如不妥,可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如不妥,可修改

这个小鸡应该是个杂牌子机,根本就没响过,电路有不正确的地方,刚才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输出中心点接正极,功放管应该接硅管,共发射极应该接负极。用哪种硅管比较好呢?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小鸡应该是个杂牌子机,根本就没响过,电路有不正确的地方,刚才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输出中心点接正极 ...

9013是用的最多的硅管功放管

网友:
检波二极管用的是1N4148

楼主:
弄响了,但声音很小,电路还是有问题,变频,中放,低放为PNP型,功放NPN型无疑。

网友A:
如果功放管是NPN,那么输出变压器的初级中点要接地,发射极要接电源正

网友:
看成EEPROM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功放管是NPN,那么输出变压器的初级中点要接地,发射极要接电源正

感谢坛友的指导,现在能收台了 https://mp.youku.com/new/upload_home

楼主:
虽然能收台了,感觉声音还是小了点,另外收音机低于1.25V就不工作了,有哪位坛友给指点一下让声音再大点,再生一点电,
电路图如下

网友:
这个电路图有问题,就是R0那个二极管方向反了。还有,9012的极性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