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机又遇到新问题

楼主(2024-10-20):
gm70等着稳压电源的制作 所以今天才试  稳压电源一个管子一个  因为灯丝电流3a虽然lt1083号称7a电流  还是稳妥起见  一个管子一个做好了  输出20伏  上机  一下子电压没了  不接管子还是20v  一接管子  电压又没了  接kt33c虽然这个管子的灯丝电压是25伏  短期内没关系  两个kt33c测电压 20伏纹丝不动一点没降  再接到gm70电压又没了。检查接法 正负极    一切正常  晕  变压器是300多瓦的  这个管子灯丝电流3a   过去,6c33c管子也是这么大 没问题过。
谁做过gm70的灯丝直流供电  帮我分析下原因。

网友A:
你测一下gm70灯丝冷态电阻有多大

网友B:
你的电源没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一下gm70灯丝冷态电阻有多大

刚才测了 零点九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源没启动

用在另一个管子上 一切正常

楼主:
灯丝接二十欧姆电阻交汇再接一千五百欧姆电阻接地  测量一切正常。

网友A:
这管子灯丝稳态电阻在6.7Ω,电流3A。如果只有0.9Ω,启动电流就有22A,1083稳压块承受不了这么大电流进入自动保护了,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C:
做个软起动电源加热灯丝,直接启动电源冷电阻太小可能会保护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管子灯丝稳态电阻在6.7Ω,电流3A。如果只有0.9Ω,启动电流就有22A,1083稳压块承受不了这么大电流进入 ...

哦 回去仔细再测一下  那么灯丝通  如果电阻小了  怎么办?  是因为放久了还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软起动电源加热灯丝,直接启动电源冷电阻太小可能会保护没输出。

哦!试试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现在是四十欧姆电阻和灯丝并联了  回去测下灯丝   六点七欧姆好像没有    实测下再说 因为灯丝是出厂定的 所以不是我解决的问题没有十分认真的对待

楼主:
但是估计是灯丝电阻小了  1083罢工自保  否则不该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软起动电源加热灯丝,直接启动电源冷电阻太小可能会保护没输出。

怎么个软启动  给个简易图看下

楼主:
我的理解灯丝软启动加热 就是先给低电压  然后根据灯丝加热程度再提高灯丝电压.  是否是这个原理?

楼主:
管子放了十多年了  头一次通电  是需要小心一点

楼主:
回家实测  灯丝电阻0.9欧姆  实际出厂灯丝电阻应该是6.7欧姆左右  因为灯丝电流是3A  20伏电压  欧姆定律  灯丝电阻应该是7欧姆  现在怎么办?请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
我的初步想法是  怕灯丝电流过大坏了 所以准备用3-4伏的适配3器通电  加热灯丝  看结果再说

楼主:
胆艺问题  还是丢丢  问题的根 源  学识还得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灯丝软启动加热 就是先给低电压  然后根据灯丝加热程度再提高灯丝电压.  是否是这个原理?

就是这个想法,在电压缓慢上升时灯丝也逐渐加热,其内阻逐渐上升,避免了电流冲击;分立元件做的稳压电源加延时比较简单,只要在调整管基极上加延时电容就可,集成块稳压电路倒没考虑过怎么加,估计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想法,在电压缓慢上升时灯丝也逐渐加热,其内阻逐渐上升,避免了电流冲击;分立元件做的稳压电源 ...

谢谢你的回复  我准备用适配器  三伏的单独通电接在灯丝上  主要是要选一个电流大于等于3A的三伏适配器  还挺难的呢

网友:
通电瞬间启动电流大  IC过流断电保护了

网友A:
有灯丝部分的图纸吗,其实可以先切换到稳压前把灯丝预热,温度起来后再切换到稳压后面,需要加个欧姆龙延时器和分压电阻,水泥电阻铝壳电阻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灯丝部分的图纸吗,其实可以先切换到稳压前把灯丝预热,温度起来后再切换到稳压后面,需要加个欧姆龙延时 ...

我怕这么大的电流  灯丝烧断了  如果烧不断  通电加热的办法是有的。

网友D:
白炽灯泡冷态和稳定状态电流相差10倍,冷态测量灯丝电阻不准!长时间闲置的管子使用前用标准电压点亮灯丝几十个小时还是有点好处的。

楼主:
灯丝直流稳压供电本来就是独立存在的  变压器二十伏输出端子也有  先交流供电 加热后再切换到稳压直流电源也可以    唯独灯丝电阻这么小  初始通电电流22安培  灯丝受得了受不了是担心的事情  这个管子灯丝本来就易损  运输途中管子灯丝损坏 这个管子最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炽灯泡冷态和稳定状态电流相差10倍,冷态测量灯丝电阻不准!长时间闲置的管子使用前用标准电压点亮灯丝 ...

你所说的标准电压是使用电压还是什么电压?我所担心的就是二十伏上去  灯丝电流过大 烧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丝直流稳压供电本来就是独立存在的  变压器二十伏输出端子也有  先交流供电 加热后再切换到稳压直流电源 ...

一旦通电。灯丝的温度上升的很快,0.9Ω的电阻维持不到一秒钟阻值就增加了,另外要串联个分压电阻,开电时候灯丝得不到20V电压要低得多,不会烧灯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灯丝部分的图纸吗,其实可以先切换到稳压前把灯丝预热,温度起来后再切换到稳压后面,需要加个欧姆龙延时 ...

我先用15伏的交流电供给灯丝  加热后在切换到二十伏直流电源 可行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用15伏的交流电供给灯丝  加热后在切换到二十伏直流电源 可行否?

没必要,直接用原来的稳压前DC就可以,也不用交流切换起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旦通电。灯丝的温度上升的很快,0.9Ω的电阻维持不到一秒钟阻值就增加了,另外要串联个分压电阻,开电 ...

那我就15伏变压器供电中间再加个分压电阻让电压在十伏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直接用原来的稳压前DC就可以,也不用交流切换起来麻烦。

好的 灯丝不烧断就行

楼主:
一个稳压供电问题我叫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欧姆定律  倒背如流  但到用的时候就不知道使用了  今后灯丝电流 知道了供电电压 测一下灯丝电阻  就行了 这么简单的原理  就是不知道使用!  这次变压器次级是24伏  整流滤波后是34伏  串联一只8欧姆大功率电阻  加热灯丝  一开始灯丝分压很小  正常时也在十七伏左右  然后再切换到稳压供电。过程也是安全的。感谢丢丢的指导。

楼主:
还是有问题  新问题  昨晚理了一下  丢丢的建议  本来想照做 后来一想  不用再接线了  就在灯丝入口处串接个电阻不就行了  串个七欧姆的电阻相当于灯丝  电流小于3A不就行了  晨 接通一个9欧姆的电阻  我的直流灯丝电压是有表显示的 表显示灯丝电压6.4伏电流1.76安培  测量稳压电压 20伏  可是过了一分多钟  突然电压又一次全部失去了  过了几分钟再通电他又是如此这般  一切正常  时间不长 电压又没了。这回是什么原因  百思不解  电流不到2安培  怎么1083又会拒绝工作了

楼主:
再测灯丝电阻 还是0.9欧姆  按道理6.4伏应该电流很大  可是表显示灯丝电流只有不到1.8安培

楼主:
通电一瞬间  灯丝电压从3.7伏上升到6.4伏停止  电流从2.2安培下降到1.77停止  稳压电源电压一直是19.9伏  没动过  就是过了一分多钟  突然全没了 当然电压有于电容的存在是逐渐灭了

楼主:
阳极没有供电  单单加热灯丝  也没错呀

楼主:
因为两个管子灯丝分别稳压供电  所以又接通另一个试试结果一样  这个还坚持了一分多钟 那个只有十秒左右就灭了 电表显示的如出一辙

楼主:
这回干脆按丢丢说的办  接整流滤波后不通过稳压的直流电  先接15欧姆电阻灯丝电压8伏电流2.1安培  再换接9欧姆电阻 灯丝电压12伏电流2.63

网友:
可能是1083虚标了

网友:
不是所有1083都是7.5A,百度——LT1083CK封装为TO-3,输出电流为3A;LT1083CP封装为TO-3P,输出电流为5A;LT1083CT封装为TO-220(金属),输出电流为7.5A……另外还要考虑输入电压,功耗太大了也可能会罢工。

楼主:
fu50阳压加到400伏正常  声音也好了很多  gm70阳压600伏时  变压器出现噪音  说明有点过载了  110叠厚70的变压器带动两只gm70过载  有点想不通。发烧玩胆  总是会有不同的问题  凭空想是没有的 只有实践 才是王道。 这会用直流10伏先加热灯丝gm70加热个个把小时  如果还不行  那可能是1083的问题了  这可是进口货  有灯丝表头  直接整流滤波也可以了。

网友:
网上抄的

楼主:
这个知道的  变压器次级输出24-25伏  压差两伏较好  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34伏  这是乘以1.414的结果  理论上这个电路压差可以。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阳压四百伏听807  kt88好  听fu50时间长了还是会出现些许杂音看来设计者定的数据还是遵守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