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一个不认识的元件,特来长度请教

楼主(2024-10-20):
irobot扫地机电池保护板上的,不认识这个元件

楼主:
通过淘宝的照相功能,找到了正确答案

网友:
我在朋友发来的扫地机电池保护板图片上看到过,从元件编号上看是保险丝。

网友:
自恢复过热保险管!

网友:
没有封装的MosFET

网友:
这玩意笔记本电池的保护板上常见

网友:
没见过,淘宝没找到

网友:
赶脚是 bare die 碳化硅 MOSFET 封装到陶瓷基板上

网友:
是一种保险,笔记本电池的电路板上常见。

网友:
用法有点象是温度保险。

网友:
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过流自恢复保险

网友A:
我倒有个疑问:这玩意为啥管腿做那么长呢?为了避免热量通过管脚在PCB上散掉而导致保险管不动作或延迟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有个疑问:这玩意为啥管腿做那么长呢?为了避免热量通过管脚在PCB上散掉而导致保险管不动作或延迟动作 ...

猜测是为了能跨在发热功率器件上

网友:
都是高手高高手,我就是进来看看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