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老师,6N2、12AX7、6G2P代换问题

楼主(2024-10-21):
请教J老师,
其他“砖家”总说12AX7是12伏的6N2,6N4可以直代。
6G2是1/2的6N2。6G2P和6G2参数一样。是否?
另:做了您的6G2P-6P6P和6N2-6P1变压器前反馈的,很震憾。
想用您的6G2P-6P6P电路直接用6N2代6G2P,,可否?
有坛友说“多盏个油灯多个鬼”,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可以少一个管子,而且两个小的大八保护一个小九脚,也很和谐呀。

楼主:
两个小大八夹着一个小九,有点象两个大人带着一个小家伙走天下呀!

网友:
感觉震撼的不止你一人。

这几个管子的性能基本接近,在我的电路中可以换用,注意管脚不同就行。

好好玩,你会习惯并适应这种震撼的。

网友:
6N2就没有灯丝12V的,只有6 N4才有,当然你可以给6N4切换为6.3V灯丝电压。

楼主:
J老师,昨天刚完工一台6N2-6P1,很普通的元件,煲了一下,今天越听越入迷。刚插上管子开机时,6P1还有一点蓝光,今天都没发现有蓝光了。可能是耳朵的适应性问题,感觉声音比用同档次的元件做的您的纯二电路6SN7-6P3P好听!

另请教一个问题:原来做过一个6J8P-FU7,不管前级管插不插,开机随着灯丝热后,8欧输出就有8V的交流电压(接水泥电阻当负载),电阻开始开热,不敢 接音箱。后来输入栅帘等加电阻也没有用,管子用转换座插在纯二上,是正常的。搞得我一度有一点不想做机子了。难道就是因为FU7的灯丝没有接地?

网友:
6N2与12AX7,工作点理论几乎一致。灯丝也都可以用6.3V
6n2和贵族及曙光12AX7我比较过,个人感觉的12ax7音色稍为干净点,进口管没试过。之前做过Fender的音箱电路,一般是先用6N2测试,工作点和电压等与图纸相同了后在换成12AX7,工作点和电压不变,至于音色感受因人而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J老师,昨天刚完工一台6N2-6P1,很普通的元件,煲了一下,今天越听越入迷。刚插上管子开机时,6P1还有一点 ...

新管刚插上是会有一阵子的蓝光,用用就没了。纯二电路不是我的,是另外一个论坛的J版设计的。他ID是JULIEN,也是J打头的,很多人看错。

我的这个改进的6P1电路,有烧友很认真地制作,专门定制的牛,红木底盘,前面大概用的苏制6N2,做出来后声音无法自拔。只要舍得投入,声音值回票价。管子虽然廉价,效果出人意外。

6J8P-FU7的功放,电路可以暂时参照我的6J8P-6P3P的电路。重点检查接线。另外FU7很容易自激,估计你的情况就是这样。建议栅极和帘栅极分别就近串上10K和1K的电阻。还有就是旁热管的灯丝一定要接地,或者是接到阴极上,不能悬空。

网友:
2C52就是12.6V的12AX7 只不过是大八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管刚插上是会有一阵子的蓝光,用用就没了。纯二电路不是我的,是另外一个论坛的J版设计的。他ID是JUL ...

J老师,807是高压版的6P3P,可能低压效果一样,但高压时应该绝对有异于6P3P的独到之处,我还是想上高压看看。
为此,我还准备了好多200K金属电阻和450V330U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J老师,807是高压版的6P3P,可能低压效果一样,但高压时应该绝对有异于6P3P的独到之处,我还是想上高压看 ...

807确实6P3P的高压板,但是这个高压只能用在推挽的场合,能出大功率。在单端场合,由于屏耗的限制,你做高压版单端,必用高阻抗牛,这就有些麻烦了。请你明察。

楼主:
谢谢J版主指教。。

网友:
6N2与12AX7特性看着一样,但是不能直插代换,虽然某些情况下直插上去也能响,但是会出问题。这是因为它们的灯丝位置不一样,6N2的灯丝是4、5之间6.3V,12AX7灯丝4、5之间是12.6V,,12AX7的4、5和9之间才是6.3V,且要把4、5并联,否者只有一半灯丝工作

网友:
6N4太贵,性价比不高,用6N2即可。
一个6N2可以代替两个6G2或者6G2P。

网友:
最近玩XTRACER测胆仪不亦乐乎,测完这些高U管以后有个感叹。这类高U双三极管的对称性真的堪忧,6N2大概有一半的概率是两边不对称的,包括一些所谓盒装的新管、一些打标AX7的国产管。玩家手里没有测胆仪时在实际的线路上注意挑选。同时也给我一个提醒,为了管子的来源广泛和方便,尽量不涉及这类双三极管负责两个声道的用法,要么用单三极管,要么用双三极管并管。

网友B:
在隔壁论坛都称呼您“院长”吧,您在本层的观点我还是很赞同的,和田茂、M7、
JADIS JP200前级我都做过,12AX7(GE和曙光的)、GE5751、6N2、6N4也都换着试过,我感觉JADIS JP200的表现最为全面,即使老北京6N4效果都很好,而和田茂、M7的表现总觉得缺点啥,可能还真就是并管的原因,平衡性好了,同时电流增大,驱动力也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隔壁论坛都称呼您“院长”吧,您在本层的观点我还是很赞同的,和田茂、M7、
JADIS JP200前级我都做过 ...

两管并联,放大系数不变,电流加倍,内阻减半,,即使两个内置单元并不十分对称,但也符合这么个规律。这样做便于管子分类挑选配对儿。确实有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