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L声道的确认

楼主(2024-10-21):
   虽然打开一个页面要等5分钟,但忍不住还要请教。
   音箱摆放间距在2米以下的我有个困扰:左右声道分不清。酷狗上有两个声道检测是反的,一个称左声道的另一个称右声道,抖音上声道检测也有类似情况。哪位师傅行行好,能否发一个标准的声道检测,或介绍一种可靠的鉴别方法也行, 老汉先谢谢您了。

网友A:
电脑。声卡设置哪里有个左右声道测试。

网友:
随便找一个就行,俺试了下面这个视频肯定是对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W411L7tf/

或者这个链接,不需要播放视频:

https://www.onlinemictest.com/zh/sound-test/

网友A:
听交响乐,高音的乐器,小提琴之类的,在你左侧,你面对乐团,也就是指挥的屁股,的时候。 低音乐器(大提琴),在右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声卡设置哪里有个左右声道测试。

楼主问的问题这么简单,未必找得到电脑里的测试功能 ...

网友:
摇滚类,流行音乐不好区分。大部分在中间(也就是左右声道,关联度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交响乐,高音的乐器,小提琴之类的,在你左侧,你面对乐团,也就是指挥的屁股,的时候。 低音乐器(大提 ...

谢谢你!
  这办法好! 刚才仔细听了几首交响乐,你说得对,虽然低音(仅8吋)指向不明晰,但小提琴,钢琴都是在左边,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的问题这么简单,未必找得到电脑里的测试功能 ...

说得没错,太复杂了没去找。

网友C:
电脑声卡自带左右声道检测程序啊,试一下就行了,不建议用抖音快手,总觉得这玩意儿不靠谱。
打开页面慢这毛病得治,磨刀不误砍柴工,别将就

网友D:
你的功放能连电脑声卡输出不?能的话就好办,随便玩个游戏(比如第一人称射击的),立马知道左右音箱是不是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声卡自带左右声道检测程序啊,试一下就行了,不建议用抖音快手,总觉得这玩意儿不靠谱。
打开页面慢这 ...

  您好,谢谢为我牵挂!
    打开页面慢的事,让人揪心几天了!就我的水平已无能为力,想再次更改密码,老是跳出来“原密码不正确”,其实是对的。愁,恼,气,火无法形容之极!除非再去买个手机卡了。
    还有麻烦您帮我看看,页面上有黄条,我不会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为我牵挂!
    打开页面慢的事,让人揪心几天了!就我的水平已无能为力,想再次更改密码, ...

建议关掉杀毒软件试试。
很多情况都和这类软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功放能连电脑声卡输出不?能的话就好办,随便玩个游戏(比如第一人称射击的),立马知道左右音箱是不 ...

你的意思是用游戏的音频去鉴定RL声道?我电脑能发蓝牙的,功放接收就可以。

网友E:
电脑上几乎都有个声道测试程序,在声卡管理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这办法好! 刚才仔细听了几首交响乐,你说得对,虽然低音(仅8吋)指向不明晰,但小提琴,钢琴 ...

是的,低音指向不明确。如果房间回音比较大的话,那就是个来回逛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脑上几乎都有个声道测试程序,在声卡管理里面

谢谢!我电脑不熟练,过后査查再确认一下。

楼主:
我是W10的系统,实在找不到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
win10没怎么用过,不好意思

网友:
电脑访问矿坛慢,可以先运行一下CMD,然后PING一下路由器网关地址和矿坛地址。看一下反馈时间长短,先看一下是那俩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