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伍KA99功放使用方法

楼主(2024-10-21):
请教前辈,建伍KA99功放使用方法,功放TAPE 2(MONITOR)这个按钮是录音时用的吗?我把功放后边对应的TAPE接口连上了不出声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两个开关,音箱接哪路按下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开关,音箱接哪路按下哪个

不是输出,是输入

网友:
楼上对的,是输入信号源,可选择从哪路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