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机调试完成 在这里得到了大家的帮助尤其是于板主 有几个认知在这里说一下仅...

楼主(2024-10-21):
推挽机调试完成  在这里得到了大家的帮助尤其是于板主  有几个认知在这里说一下仅大家参考  昨天发帖说起gm70直流稳压供电  电压归零  不解  丢丢指出 让我测量灯丝电阻  他说应该在是6.7欧姆左右  回去一侧只有0.9欧姆  软启动加热灯丝  忙了个热闹 结果管子冷却后灯丝电阻还是0.9欧姆  我想丢丢的6.7欧姆也不是他测的 而是反算出来的  供电20伏 灯丝电流3安培  电阻可不是6.7左右了吗。不稳压了  直接电阻调压  结果直流电压只有13.5伏左右 灯丝电流就在2.8安培了 上到15伏灯丝电流超过3安培了  所以这个管子灯丝供电我是只能以电流3安培调整电压  而不是20伏为准
这个第一个认知  和平时不一样  还有就是  fu50管子三极管接法电压最好小于四百伏  最好是250伏  因为这个管子的栅二电压不超过250伏 我阳压四百伏可以听  但是时间长了我出现杂音  250伏音色不错 绝无杂音干扰
很多人说三极管接法栅二和阳极同压没问题的  那么你试试  实践说了算。
还有就是新管上机有噪音 听一会就小得多了 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在这里感谢大家的帮助 感谢于板的矜矜业业感谢丢丢的指导。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A:
灯丝冷的时候电阻低,加热后电阻增大,额定灯丝电流是热态下的,所以灯丝启动时需要很大的瞬间电流,这是常识了

灯丝稳压,如果稳压器有过流保护(过流关断输出),会点不亮灯丝,如果稳压器有限流保护(过流会降低输出电压),可能会导致灯丝电压被拉低而无法加热到预期温度,也就无法降低电流,稳压器也就无法恢复电压,从而恶性循环导致灯丝无法自持,灯丝稳压时稳压器必须能够提供灯丝的自持功率(初始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冷的时候电阻低,加热后电阻增大,额定灯丝电流是热态下的,所以灯丝启动时需要很大的瞬间电流,这是常 ...

感谢你的回复  你说的没错 但是我之所以发帖 是因为gm70这个管子 在我手里的这两只  直流供电电压超过15伏  电流就大于3安培 加到15.5伏是由于电流过大开始出现烟雾  所以不得不降压用电流控制  目前电压13.3伏电流2.76安培  发帖也是征询烧友的经验 做这个管子的人不少  你们的的灯丝电压怎么供给的?  还有就是 fu50这个管子三极管接法有用到电压450的吗?  交流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