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有惊有险的平板电脑救数据经过(2024-10-19下午15点)

楼主(2024-10-21):
2024-10-19下午为LP的酷比魔方平板电脑iPlay 40PRO换电池。原本以为很简单。却不想变成一次了有惊有险的数据拯救行动。
打开后盖很轻松,然后就是拆下旧电池。不成想被粘的很结实很难拆。正在拆解,突然旧电池冒烟了。。。

于是快速把整个平板电脑扔到楼道,前后不到5秒,就这还是将左手中指第一关节处烫了一个小苞。
过了一会不再冒烟了,又把平板整个丢到单元门口的草坪上,又过了一会将损坏的旧电池拍照并丢弃,只拣回来脱落的旧电池保护板。

接下来就是装上新电池(尺寸大小还不一样),按下开机键。。。。。。居然还能开机!
进入桌面后提示“电池过热”,点击“返回”,随即自动关机。

于是仔细检查充电口与主板的小排线,发现已经烧坏了。于是将其拔掉,并仔细整理了排线插座。
插好新电池,再开机。。。哈哈,正常到达桌面。

先看一张图片----正常,再看一个mp4----正常!

这时赶紧的连接WIFI----正常,再打开微信连接电脑----正常,抓紧转移重要数据。。。

祈祷老天保佑:经过漫长的3小时忙乎,终于将全部数据发送到电脑备份成功!

网友:
稳妥起见,自己换电池最好是把电池电用光,如果旧电池不要了,把电完全放光,把电压放到0V,一般电池就没有危险了,自己换电池没有相应的材料,如果电池与外壳之间很紧,很容易拆破造成短路发热冒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视频有点大。
是开机的
发不上来了。

这平板难道有9条命?烧成这样还能开机!运气真好。

楼主:
还有一个视频有点大。
是开机的
发不上来了。

网友A:
这东西能否改成显示器用,拿在手里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能否改成显示器用,拿在手里太累,

这个不清楚。
对平板电脑显示屏不大熟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能否改成显示器用,拿在手里太累,

都可以的,芯片有很多外设接口包括HDMI接口,只是没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的,芯片有很多外设接口包括HDMI接口,只是没拉出来。

不知道里边的固件是否支持

网友:
给平板换电池时抠坏屏幕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