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池的内存条

楼主(2024-10-22):
昨天公司淘汰的服务器拆了一个里面有一个带电池的内存条不知道是什么,有认识的大佬说说看

网友A:
ATB-200 Adaptec Controller SAS Serveraid,这是raid控制器的一部分吧

网友B:
内存条不知道,服务器内存常见也就ECC技术不需要电池
阵列卡带电池的是带缓存
断电重启后还能继续缓存写入到硬盘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保持内存数据并断开其他硬件供电以低功耗待机,那么你只需要进入睡眠状态就行了
在没有Modern Standby的设备上,windows的睡眠状态就是只保留内存供电而断开其他部分供电的
如果你的设备本身具有电池,那么此时相当于就是内存条带了电池
而对于Modern Standby的设备,CPU可以进入更低功耗的待机状态,可以保持网络连接,同时唤醒速度比传统睡眠快得多
但不管它再Modern,耗电还是比传统睡眠高

来自知乎,这并不是服务器技术,民用产品,服务器不需要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不知道,服务器内存常见也就ECC技术不需要电池
阵列卡带电池的是带缓存
断电重启后还能继续缓存写 ...

这个就是服务器里面拆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B-200 Adaptec Controller SAS Serveraid,这是raid控制器的一部分吧

哦 对,阵列卡上缓存是选装的
可以更换缓存大小,有可能是阵列卡上的缓存

网友:
服务器不需要休眠 ------ 从节能的角度说,是需要的。当没有数据请求时,服务器自动休眠 ,从而节能!

网友:
这个像是阵列卡的缓存? 淘汰下来的东西,还是谨慎使用吧,数据无价哦

网友:
IBM 25R8076 ServeRAID-8k SAS 256MB Controller ATB-200

IBM ATB-200/IBM 7979-AC1 X3650 RAID 控制器 带电池 25R8076 39R8875 25R8088

适用于:IBM X3550,3650,3500,3400

网友:
没有见过,现在看看

网友:
磁盘阵列用的带电池的缓存啊,防止意外掉电丢失数据的。

网友:
应该是用锂电池维持3.3v电压。简单的说就是持续维持电压,让ram内存持续有电,从而达到像EEPROM或FLASH储存数据的目的,速度还快,估计是以前没有高速FLASH的时候的方案

网友:
标签上写的有R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