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怎么用的?

楼主(2024-10-22):
收拾屋子发现的,好像是我的以前小飞度上的!不知道怎么用的?请教师傅们!多谢!

网友A:
看着像带钥匙孔的茶叶罐头

网友:
看起来像备胎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带钥匙孔的茶叶罐头

飞度车资料袋里装的,我以为是钥匙门,看着又不像!

楼主:
确定吗师傅?介绍一下怎么用?

网友B:
点烟器防尘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烟器防尘塞?

是吗?直接插到里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吗?直接插到里面吗?

我猜是不是塞进去锁上,防止谁往点烟器塞东西

网友:
看上去像点烟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不是塞进去锁上,防止谁往点烟器塞东西

有道理!但现在车的点烟器多数都有盖子!

楼主:
谢谢师傅!看大小好像噻不到点烟器里,比点烟器大一圈!

网友C:
别逗了亲们。这个是螺栓锁,配会专用螺检,锁上后无法拧动螺丝。一般外挂备胎其中会有一个这样的锁,只是飞度也没有外挂备胎,用得着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逗了亲们。这个是螺栓锁,配会专用螺检,锁上后无法拧动螺丝。一般外挂备胎其中会有一个这样的锁,只是飞 ...

师傅有道理,但没见过使用中实物,也不知道怎么个锁法!有点蒙圈呢,最好能配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有道理,但没见过使用中实物,也不知道怎么个锁法!有点蒙圈呢,最好能配个图

配了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