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双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4-10-22):
         起因源自之前买的便携点焊机力不从心,点0.1镀镍就很吃力了 平时干点活儿又是发热又是抽风,只好扔闲鱼卖掉然后自行DIY
         本人要求不高,DIY出来能轻松点0.2镀就可以了 (完工后表现符合预期)

         首先是功率板,采用了国产小MOS管,虽然过流差点意思 内阻稍高 但是符合我的需求,重要的是JLC可以领券以极低的价格来白嫖MOS+PCB

       然后就是功率板的导流排选择,我选择了价格极其低廉易加工的6061铝

        功率板完成后开始考虑控制板方案, 最终我选择了开心果大神开源的作品,并且有高人提前修改好了可拆分体
高高兴兴的从立创打板自己手搓,完成后供电方面有问题,遂搁置

       幸运的是得到了群友的帮助,赠送与我一块同样来自开心果开源的控制板,很快我就收到了货并测试符合需求
感谢网络上的各位帮助

       控制板暂时解决后就开始考虑电容问题,由于储能点焊机入门门槛低,市场规模也是日渐壮大 随之而来的是价格飞速快长。
二三年前我在论坛购买一组小电容用于车启只需要三十元不到,现在价格飞涨大大小小电容价格都不是很美丽
       经过简单筛选最终从闲鱼购入3V 1200F电容一对,转过螺柱(螺柱表现不是很好 玩的时候需要自行再加工一下连接方式)
自行测量实际参数 0.162毫欧 0.167毫欧 ,容量单只1.4AH ,满电放置一周单颗电压在2.5V以上

       点焊机怎么能没有笔呢,写帖子时候才发现忘了上传笔图片,遂立马翻找手机上传压缩图片继续编辑
笔采用十平方镀锡编制铜带,辅以30A铜鼻,8元一对黄铜笔,笔针紫铜电容。镀锡编织带购于某宝,笔购自电容同一个铺子
手搓过程就不过多描述了,都是些常规操作

      电容搞定之后开始等快递,同时开始绘制点焊机外壳

      画外壳倒是很轻松,比较慢的是画完再打印出来校准位置 进行孔位尺寸修改
因此我拢共画了两个版本,最后采用了第二版,两个版本区别主要还是上盖开孔

     至此框架结构核心部分基本完成
说明一下说明一下整个回路的内阻,
笔十平 鼻子到笔尖   1+1
MOS功率板铝排        0.4
电容2S 由于手搓的连接片并不是很好,串联起来达到了0.5毫欧,再加上输出一端螺柱也有0.5毫欧内阻,因此电容最终内阻达到了1毫欧左右

简单组装测试  电容电压为5.4V
0.1镀镍 3.5毫秒 单脉冲牢固 可撕裂
0.2镀镍  5.8毫秒  单脉冲牢固 可撕裂
0.2镀镍  4.8毫秒  双脉冲牢固 可撕裂
后续待测

目前充电是可调电源直接充,电容一致性还可以,
TL431均衡已打样板准备测试,把线和电容链接排以后再考虑升级

网友A:
这电容一看就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一看就很贵

电容价格50包邮一对 包内阻0.2以内,卖家测0.15 我测0.162 0.167,各方面符合描述我也就不纠结太多了

网友B:
用电容加场效应管总是让人不放心,价格也不便宜。之前就纠结过,看过别人炸板的视频果断的做了个变压器的。铁心133叠厚80。初级1.4绕了120T。次级买的70平方铝排。配个可控硅控制板。焊接0.15纯镍没有压力。0.2的没有试过,估计镀镍片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不行已经入手了一个150的铁心。叠厚120mm。

网友C:
家里的微波炉退休了,前两天拆下变压器,把次级换成25平的线绕4圈约4.3V左右,用时间继电器控制,0.02秒点0.1镍片刚合适。两片美工刀片点焊时间设在0.08秒。唯一缺点就是有点笨重

网友D:
我更喜欢变压器点焊机,耐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加场效应管总是让人不放心,价格也不便宜。之前就纠结过,看过别人炸板的视频果断的做了个变压器的。 ...

很准,我当天发完贴,晚上测试就炸了。 控制板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的微波炉退休了,前两天拆下变压器,把次级换成25平的线绕4圈约4.3V左右,用时间继电器控制,0.02秒点0 ...

微波炉早些年DIY了个放家里吃灰,出门在外还是想做个小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更喜欢变压器点焊机,耐艹

变压器大笨重了点,我就放弃带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