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鸡怎么样。

楼主(2024-10-22):
我的收音机並不多!二只红灯2701,一只飞乐729,一只海燕B321,一只杜鹃612,和一只熊猫R303。都是老机子。2只红灯是比较爱惜。难得通电开机,作为收藏。可是随着中短波电台广播的功率减小及收听环境的恶化。没有调频的机子几乎成了鸡肋!只有一只熊猫R303能收一下调频,但是似乎不太理想。常常想买一只实用的新机!近日在咸鱼以55元包邮的价格买了一只新机。昨天到手了!听了一下,觉得尚可!今天白天开膛看了一下,同时也让大家看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看法!我自己觉得评价如下。灵敏度还祘可以。因为是采用变容二极管和电位器来调合同时也不是拉线的,是用一根尼龙齿条及齒輪调节,因此调台並不理想。好像有信号锁定功能,突然就很清楚也不串台!只是调节时要慢。手感不如老机采用拉线的方式灵活。由于釆用65毫米的外磁橡皮边喇叭,所以音域范围小不太好!但是我用4吋5W的录音机折机品換上后立马好了许多。高低音滿足收听要求。同时又用了一只三吋的橡皮边防磁喇叭也基本与4吋喇叭效果差不多。功率足够。声音不失真!调频,中波与短波灵敏度都可以。同我自己现有手头的海燕B32l差不多。好像短效果要优于海燕B321。采用一节18650,同时自带太阳能充电电池!可冲电,也可收音。同时带着随机电筒功能。此机与高挡机不能相比。但是能滿足普通收听。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外观及尺寸比较适中便于随身携带尺寸:长16公分。高l5公分。厚度为6公分。自带一根拉桿天线,全部拉出时长65公分。外观还是非常好看的黑色。不多说了!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脚数,而且12/13脚接晶振,可能是si4836

在调节电位器100K处有一块芯片被擦掉了型号。将来损坏时休理时候就麻烦了。可能就是一次性消费品了!厂家不知是技术保守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有些让人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堆功能的收音机,大多是小品牌、小厂家,用来听广播,最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调谐手感差和听感差。收音机 ...

我已试过外接一只收录机上的折机4吋喇叭。声音立马好了许多。这机子调节时不能快!不然的话电台就错过了!行程太短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好像是有强信号鎖定功能。一快就鎖不住!另外机内完全放得下一只三寸喇叭。不知为何只用一只小的2寸半橡皮边喇叭!我试接了一只自己的旧三寸橡皮边喇叭后。音质与4寸的也差不多!日后我肯定会动手换上去的。反正自己用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带FT插卡播放功能,不错!

是的。这也是一个优点。以后可以买些歌曲的内存卡,再在此机上装个外接大口径喇叭,听听歌曲。权当磁带机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效果应该不错。DSP收音机调频、中波一般都很好,从使用角度出发可以说不二选择。
这个收音机调谐 ...

这个机子的调频灵敏度一般,与普通的机子差不多。应有的台都有。中波和短波要优于普通的分立元件收音机。调节机构很复杂。我拆的时候,只打开一半,看到一个类似过度齿轮与尼龙盘连在一起,单独的,好像有什么东西拉住了。没敢强拆。怕自己装不上去。所以又复原了。以后我有机会拆开再拍下给你。其实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机构。也算是一个见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款实用性很强的收音机,个人感觉不错。

是的。我也是从实用性的原则为主。买下了这机子。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特殊时期买这样一个带光伏板带手电筒功能的收音机是非常明智的。

感谢你的支持。我觉得收听广播时只要收音机灵敏度高一些!不串台。声音清晰。有一定的音效就可以了。不要拿收听广播当作听音响!同时也要照顾到电池来源方便,性价比好一些就可以了。此机用单节18650给电池的来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又可以充电重复使用。无交流电时可用太阳能电池充电。确实很实用。休积适中便于携带。所以我就买下了。闲鱼上也有比这大的相同模式的机子价格差不多。那就随个人喜好了。谢谢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南通老乡,您如此热爱收音机啊!

佩服。

是的。闲时听听收音机,也是一和休闲的方式。已成习惯了!只是现在收听范围小了许多,过去有些地方的电台不见了。说是减小了功率。所以收不到了。这次买的DsP收音机白天也能收到旡锡台。很是意外。手头的老机子是收不到的!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A:
看这脚数,而且12/13脚接晶振,可能是si4836

楼主:
.接上面的图片

网友H:
dsp收音机,不是变容二极管。

网友G:
南通老乡,您如此热爱收音机啊!

佩服。

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H:
dsp收音机,不是变容二极管。

许多年没有买收音机了!所以不知DSp收音机是什么样子!看见一只100的电位器及一块擦掉型号的芯片。所以认为可能是变容二极管的电路。让你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许多年没有买收音机了!所以不知DSp收音机是什么样子!看见一只100的电位器及一块擦掉型号的芯片。所以认 ...

没什么见笑,论坛就是交流的地方,我知道dsp收音机的时间也不长,也是在坛子里面学习的。

网友F:
特殊时期买这样一个带光伏板带手电筒功能的收音机是非常明智的。

网友E:
一款实用性很强的收音机,个人感觉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调节电位器100K处有一块芯片被擦掉了型号。将来损坏时休理时候就麻烦了。可能就是一次性消费品了!厂家 ...

说的就是那一块,收音IC,可能是si4836
补充一下IC的手册链接,由于比较大只能使用外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就是那一块,收音IC,可能是si4836

十分感谢你的支持与帮助!我记下了。万一以后有故障,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