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两个表头,不知做什么用的,有人知道吗?

楼主(2024-10-22):
从我多年前收藏的古董箱中找发现两个表头,不知当年从什么地拆下来的,请大家看看,能做什么用

表头下面,这个应该是一个多用表,但没有电路了

表头下面,这个应该是一个多用表,但没有电路了

背面,可调电阻和二极管

背面,可调电阻和二极管

二极管和电阻

二极管和电阻

电压表的背面

电压表的背面

这个应该是一个电压表吧

这个应该是一个电压表吧

合影

合影

网友A:
        第一个可以做个简易万用表,中心阻值12,找找实验万用电表参考一下,玩呗,当年困难时期要是有这个表头那就是个宝。

楼主:
我想用第一个表头动手自己组装一个万用表,大家有没有合适的电路推荐一下

网友:
不错,其中一个可以做个万用表;先量一下表的内阻和灵敏度(电流),可以按《晶体管收音机》里介绍的做。

网友:
这种东西做啥测量工具都不好用,别费功夫了赶紧扔了吧,

网友:
用这个东西做万用表只能是满足自己小时候的愿望而已,真要做,还是用数字的。
首先判别一下这个表头是否精度还在,好的话再继续做。

网友:
只要找中阻12欧姆的都可以,例如 108-1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可以做个简易万用表,中心阻值12,找找实验万用电表参考一下,玩呗,当年困难时期要是有这个 ...

看生产日期应该是70年代产品,这个应该是我二十多年前从报废的电台车上拆下来的,可惜没有拆下完整电路板

网友:
第一个表头就是万用表的

网友B:
支持折腾,期待大作!先提供点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期待大作!先提供点资料 。

谢谢你的资料,准备折腾,塔形开关有现成的,初步构思样式按500型方案,这么小的表头,以袖珍形为主,组装时再请教啊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做,拭目以待……

网友:
支持继续收藏,diy会将两只垃圾变成两堆垃圾

网友:
在论坛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