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软盘里资料的存储时间可以很长

楼主(2024-10-22):
手里有一些软盘,是12年淘了卖而没有卖出的。其中一个由于搬家和其它的分开了,但它们看上去都是全新。

前天找到一个软驱装在主机里,只接了电源线。昨天又意外地找到一根较长的数据线接好。杂物堆里发现一个新软盘,原想拷贝点资料进去,一是试试软驱是不是好的,二是看看软盘保存资料是不是想零几年那时候,几天就有坏的。

结果发现软盘里有八九个小程序,随意看了几个,一个是2000年拷进去的,一个是04年拷进去的,当然还有其它时间拷贝进去的。我把它们全部复制到硬盘里,倒数第二个不成功,用xp自带程序检查一下磁盘错误,就可以复制了。

就这么保存吧,我倒要看看软盘里数据能保存多长时间。记得零几年时,我没有电脑,有时打印个简历,就让店主帮我拷贝在软盘里。那时有同事告诉我,三元多的质量不太好,五元的要好些。

那个时候我还发现,即便用五元的,有时候几天,有时候几个月,软盘里的资料会损坏。

而现在我手里软盘的资料竟然保存了二十来年,非常不错了。可能是我资料损坏的软盘靠近过磁场,而这个数据几乎没有损坏的软盘没有靠近磁场的原因。

我也不打算格式化它重新拷贝做实验了,就这么保存着它。我如果要做实验,另外还有软盘。

网友:
软盘容易发霉和磁带一样
然后就是磁场敏感,容易损坏
干燥、防磁条件下,30年应该是稳的(参考LTO磁带

网友:
服务器数据备份的就是磁带,

网友:
        现在软驱不好找了。

网友:
使用环境要防尘,磁头在磁性涂层的塑胶片上硬磨,稍有污物就可能划伤磁盘

网友:
2000年往前出的软盘都还不错,再往后基本都是工业垃圾了

网友:
是的,楼上说得对!  其实最初的3M和MAXELL的磁盘质量是非常好的。

网友:
我记得LZ是在云南的,那边比较干燥,不发霉的话,还是能保存很久的。

网友A:
有软盘接口的主板比软驱难找。PCI/PCIE口的多功能卡也难找。

网友:
磁记录保存时间最长

网友:
记得零几年时,我没有电脑,有时打印个简历,就让店主帮我拷贝在软盘里。那时有同事告诉我,三元多的质量不太好,五元的要好些
+++++++++++++++++++

还是那句话,楼主的时间有些微妙的参差 零几年的时候已经是 U 盘当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软盘接口的主板比软驱难找。PCI/PCIE口的多功能卡也难找。

没那么夸张,一直到 965 主板都有,我都还有两台电脑有软驱口

网友:
在用的H55M主板带软驱接口。还有2个完好的软驱保存着,以备用

网友:
这年头软驱都少见了,老电脑软驱大部分也坏了吧。
至于1.44的软盘,能存那么一丁点东西,没多大意义。

网友:
我家里第一台电脑是00年的,有配软驱,3.2G昆腾火球硬盘,Win98系统,后面我也稍微用了十几张3.5寸软盘,都是极容易坏的。5寸盘只见过,没用过。
U盘大概03年开始渐渐有吧,那时候先是流行mp3,m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