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6N2-6P1改成6V6请教J版主

楼主(2024-10-23):
请教J版主,我拟用您的6N2-6P1变压器前反馈的电路图,直接用6V6代换,阴极电阻电容肯定要改,改成多少?其他的还有什么改动?

6G2P-6P6P的电路图,元件还是多了三四个!

网友A:
按照6G2P-6P6P的电路图。改造末级即可,估计只调换一个阴极电阻就行。220改成250欧。

楼主:
谢谢J版主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6G2P-6P6P的电路图。改造末级即可,估计只调换一个阴极电阻就行。220改成250欧。

院长您是说6P6P用在6P1推挽上,阴阻要改为250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院长您是说6P6P用在6P1推挽上,阴阻要改为250欧吧!

郭老,注意看黑板!!!

是6P6P用在6N2-6P1单端的电路里代换6P1。。

网友C:
J版主你好!祝贺你荣升为矿坛电子管区版主 有一问  此J 版和hifidiy论坛J版是同一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J版主你好!祝贺你荣升为矿坛电子管区版主 有一问  此J 版和hifidiy论坛J版是同一人?

胆领导,您好!

J版主原来已经解释了。
这个J版主是“我想这样玩6P3P、6P13P”等的J版主。
那个J版主是“纯真之源”的J版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郭老,注意看黑板!!!

是6P6P用在6N2-6P1单端的电路里代换6P1。。

搞混了,没搞清电路状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胆领导,您好!

J版主原来已经解释了。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看到单位老同事当年在部队装的收音机,就是用6P6P代替6P1

楼主(2025-03-18):
请教J版主,如果把6P1改成6P14呢?阴极电阻应该阻值多少?手上有6P15,想试一下!
敬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6G2P-6P6P的电路图。改造末级即可,估计只调换一个阴极电阻就行。220改成250欧。

请教J版主,如果把6P1改成6P14呢?阴极电阻应该阻值多少?手上有6P15,想试一下!
敬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J版主,如果把6P1改成6P14呢?阴极电阻应该阻值多少?手上有6P15,想试一下!
敬请!!!

阴极电阻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J版主,如果把6P1改成6P14呢?阴极电阻应该阻值多少?手上有6P15,想试一下!
敬请!!!

6P1跟6P14\15的阴极电阻各不相同,不能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