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小电视如何增加视屏输入功能?

楼主(2024-10-24):
买了一个黑白小电视,没有视屏输入接口,请问各位老师要怎么才可以实现视屏输入?

网友:
啥年头了还有卖这个东西的?

网友A:
懂的加也费时

买个视频转射频就可,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的加也费时

买个视频转射频就可,也不贵

赞成!改动电路并不简单,还要看是什么电路,能不能加。需要电路图。

楼主:
为啥大家都觉得有射屛呢?这些小电视连射屛输入也没有呀,只能考虑增加电路,或者UHF无线发射了。

网友:
目前市场上卖的小电视都是单片机,这些网上可以找到图纸,加视频输入比较简单,因为这个芯片本身就有视频输入的功能,只是加一个信号输入端口,焊接3条线,加一个开关转换而已,不复杂的.

网友:
音频输入就简单了,找到电位器上端,断开接入就行了。

网友:
最基本的,楼主能不能认出哪个是视放、哪个是同步分离?如果这两个能认出来,那么楼主可以尝试自己修改,视频信号直接用10μF电解电容隔直流注入视放、同步分离两只三极管基极,断开小信号IC的视频输出,给视放基极设置恰当的分压偏置。

网友:
20年前弄了个5寸小黑白监视器,拆开看电路板上中放部分是空的,想改成电视机,无线电杂志上找到该监视器主板电路,只用一片大规模IC,元器件基本装完,后扔一边,再后面就没兴趣了,再后面就扔了

网友:
小黑白加视频接口没啥意思,练手除外

网友:
为什么是黑白的,不是彩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大家都觉得有射屛呢?这些小电视连射屛输入也没有呀,只能考虑增加电路,或者UHF无线发射了。

没有视频输入,也没有射频,那有什么?都没有前面两种输入了,还算电视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视频输入,也没有射频,那有什么?都没有前面两种输入了,还算电视机吗?

以前还有模拟信号,这种小电视主要是接收高频信号,有VHF波段和UHF波段接收,现在已停止模拟信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还有模拟信号,这种小电视主要是接收高频信号,有VHF波段和UHF波段接收,现在已停止模拟信号了。

这个就是射频输入了呀

网友:
我家里还有一个视频射频转换器。

网友:
买个液晶显示器也没多少钱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大家都觉得有射屛呢?这些小电视连射屛输入也没有呀,只能考虑增加电路,或者UHF无线发射了。

射频 就是转成模拟信号了,直接电视就无线接收了。

网友:
找到视放的输入就可以了,以前的黑白电视我就这样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