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整流和桥式整流 变压器的区别

楼主(2024-10-24):
全波整流和桥式整流  变压器的区别  都知道全波整流  变压器次级需要双倍的绕组 而桥式整流 次级绕组只需要全波整流的一半  从价值角度看 桥式整流很经济  多两个二极管  就是喜欢电子管整流 也可以加两个二极管办成。但是我记得以前看到过一篇介绍 分析了两种整流对变压器的功能分析  但是忘记了 只记得桥式整流不便宜。

网友:
不妨用经典理论计算一下每个二极管所承受的反向电压,看看哪个较大?

网友:
相同负载,全波整流比桥式整流对变压器容量(VA数)的要求更高。

网友:
以前是变压器便宜而电子管贵,现在是变压器比管子贵了。所以要视两种器材价格而定。
目前大多数电源尽可能不用变压器而直接桥式整流,变换为较高的频率,高频率下的变压器体积小了很多。

网友:
按照以上的表格自己选下哪个不一样。

网友:
能量守恒,全波绕组的电压高,桥式绕组的电流大,所以在相同的滤波电路下两者相差不大,如果是纯电感负载记得好像还一样。不过一般总是有电容滤波,考虑到有效发热量等因素,桥式的要稍小一点点。而电子管时代几乎都是全波的是因为用一只双二极管一组整流管的灯丝绕组就可以完成整流了,如果用桥式至少要用三只整流管,两组相互相互绝缘的灯丝绕组,这样算下来高压绕组节省的那一点点功率就微不足道了

网友A:
大功率的  全波比桥式效率高。

楼主:
其实变压器的工作不是一样的吗  正半周整流负半周入地  全波整流和桥式整流都一样  全波多了组绕组自然效率细分要比桥式好 但是变压器同样的线包  桥式可以用更粗的线或则产生更高电压的二次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的  全波比桥式效率高。

我个人理解,全波桥式整流只是一种整流方式,最终输出的就是一个100HZ的正弦波,半波整流就是50HZ的。
效率什么的,应该只和线损和二级管的压降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理解,全波桥式整流只是一种整流方式,最终输出的就是一个100HZ的正弦波,半波整流就是50HZ的。
...

整流管的损耗

网友:
桥式整流,再电子滤波,省个绕组,降低功耗。

网友:
省个绕组,但不一定省功耗,

网友:
多盏油灯多个鬼!!!
多个绕组和多两个二级管比,讲不清楚谁更烂!

网友C:
以前有人测过,电子管整流的反向尖峰几乎没有,晶体二极管就有一个反向尖峰,玻璃钝化二极管会好点。

网友D:
你的表格分辨率太低,看不清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人测过,电子管整流的反向尖峰几乎没有,晶体二极管就有一个反向尖峰,玻璃钝化二极管会好点。

反向尖峰?

是否可以理解成电子正在电子管内高速运动,
就象高速开车,突然刹车,就出现惯性冲出去了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向尖峰?

是否可以理解成电子正在电子管内高速运动,

正常的整流大波形是对的,就是在截至那里有个尖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整流大波形是对的,就是在截至那里有个尖峰

哦,是截止电压的说法,说得那么高大上,听得我一楞一楞的。一滤波,就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网友E:
现如今1N4007很好找就别考虑全波整流了。就算想用(看)整流胆加两只二极管做缓冲也就解决了。
相比变压器次级绕两组高绕组压省时省力。次级高压绕组是不能双线并绕的、这样很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如今1N4007很好找就别考虑全波整流了。就算想用(看)整流胆加两只二极管做缓冲也就解决了。
相比变压器 ...

正是出于你这种想法 所以询问  因为投资相差挺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的表格分辨率太低,看不清楚啊。

这样呢~~~~~

网友G:
       单相全波整流电路,虽然克服了单相半波电路的缺点,能够使整流出来的电压波动减小一些,但其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如变压器次级绕组增加了,并需有对称的中心抽头等,整流元件所承受到的最大反向电压也较高,这样如果要求输出较高电压的话,势必要选择耐压很高的晶体二极管.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往往采用单相桥式整流电路。
       桥式线路与全波线路相比,桥式整流线路中元件数比全波线路多一倍,但元件耐压可以低一半,且变压器次级线圈无需中心抽头,利用率高,体积可以小些,节省铜、钢等材料.
       国产的电子管收音机基本都是全波整流,电子管电视机用的大多是晶体管桥式整流电路。电子管桥式整流必须用四个独立的阴极,限制了它的使用。

网友H:
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元件所承受的电压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桥式用了两支整流管串联,耐压自然增加了一倍,全波整流你也可以用多两只整流管串联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相全波整流电路,虽然克服了单相半波电路的缺点,能够使整流出来的电压波动减小一些,但其本身也 ...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元件所承受的电压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桥式用了两支整流管串联,耐压 ...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呢~~~~~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样呢~~~~~

基本可以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可以看了。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元件所承受的电压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桥式用了两支整流管串联,耐压 ...

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元件所承受的电压也是一样的?。
要说明此问题需要比较长的篇幅,请您看一看《电子技术讲座-1 晶体管整流电路》一书

网友:
先对全波整流的概念要理顺。
全波整流分两种形式:中心抽头式全波整流,以及桥式整流。
楼主可以参考,下面节选教科书的内容:

楼主:
综上所诉  桥式整流目前看来经济  方便  相对来说  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元件所承受的电压也是一样的?。
要说明此问题需要比较长的篇 ...

于板  有空的话  就简要  重点的说一说  忙的话  就算了。

网友H:
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这么看还真是一样的哈~

网友:
成本问题吧,那时候铜线比管子容易得到,现在是晶体管便宜又好用。

网友:
全波整流在使用带屏蔽的变压器时候,能获得更好的噪声隔离和屏蔽效果。这是看一本书上讲的。所以很多老的hp的DMM、DVM都是用的全波整流+带屏蔽的变压器。

网友:
图片压缩得忒厉害,过于模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变压器的工作不是一样的吗  正半周整流负半周入地  全波整流和桥式整流都一样  全波多了组绕组自然效率 ...

桥式可以用更粗的线或则产生更高电压的二次组

高电压的二次组不明白,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指“工”字骨架的情况,用“王”字骨架就不用担心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你的错误在于所画的是桥式电路整流导通状态下的两只二极管的情况,导通的二极管是不承受反向电压的。而承受反向电压的是此时另外两只不导通的二极管的耐压情况

网友I:
导通的二极管相当于直通,此时不导通的二极管很明显桥式电路耐压为输入交流电压的最大值,全波为二倍输入交流电压的最大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人测过,电子管整流的反向尖峰几乎没有,晶体二极管就有一个反向尖峰,玻璃钝化二极管会好点。

这句话值得研究啊  万能的网友 哪位大神做个科普 或者测试

网友:
全波整流与桥式整流对二极管的耐压要求是不同的,30楼 yjgzhjin2008 老师发的表格就写得很清楚了,认真看看就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导通的二极管相当于直通,此时不导通的二极管很明显桥式电路耐压为输入交流电压的最大值,全波为二倍输 ...

很形象的解释。有些东西遵循经典就会轻松准确的得出结论。不是胡乱猜想就能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人测过,电子管整流的反向尖峰几乎没有,晶体二极管就有一个反向尖峰,玻璃钝化二极管会好点。

有一种软恢复特性的二极管能有效的降低关闭时的尖峰。与哪类封装无关。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导通的二极管相当于直通,此时不导通的二极管很明显桥式电路耐压为输入交流电压的最大值,全波为二倍输 ...

有不同吗?每个二极管承受1/2反向电压。

网友:
大家讨论的全波整流和桥式整流,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吗?因为桥式整流就是全波整流。
全波整流对应的应该是半波整流,中心抽头式全波整流,实际上就是2个半波整流组成的全波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不同吗?每个二极管承受1/2反向电压。

俺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不同吗?每个二极管承受1/2反向电压。

俺又猜了

网友:
俺是木匠胡猜的有错的话也别介意就当乱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不同吗?每个二极管承受1/2反向电压。

这个只是另外负半周两只二极管导通的情况,本质上并无区别,只是导通和截止的二极管换了两只而已

网友:
不要总是去怀疑、推翻前人总结早已成定论的教科书上的结论,那些结论是中外多少人教过看过学过的,有完整的理论支持后得出的,不是说推翻就推翻的,如果有谬误前人乃至前人的前人早就去修正做出正确的结论了。所以当自己的推断和教科书上结论不同时,先看看自己哪里出了错误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而不是先去质疑教科书上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这个图画的是两只导通时候两只管子的情况,它们是串联的,这正好说明桥式整流在元件上的电压损耗较大,尤其是电压较低时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更低,比如输入3V,两只管子上的压降就有1.4V了(硅整流管)。但是估计你是想当然地认为正向两只串联,那么反向电压必然也会落在这两只管子上,殊不知电路结构不同结论也不同,结果就出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一种软恢复特性的二极管能有效的降低关闭时的尖峰。与哪类封装无关。

你说的对,原来别人推荐过BYW96E,参数是1000伏3安。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对,原来别人推荐过BYW96E,参数是1000伏3安。

这种管子我用过,不知怎地不耐用很容易坏,表现为高压时候软击穿,但是拿下来用万用表测量却又是好的,换同样耐压的4007上去就没事,不知道是个例还是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管子我用过,不知怎地不耐用很容易坏,表现为高压时候软击穿,但是拿下来用万用表测量却又是好的,换 ...

这个没有细致研究过,可能和截至时间有关系,最后表现就是发热导致电流下降,最后导致击穿。

网上说的快恢复,类似这种的管子,在开关电源的尖峰吸收电路这里遇见过,电流通常不大,也是容易损坏的元件。使用其他快恢复的基本很少坏。

网友:
学习了,个人觉得半波整流用的场景比较少。

网友:
全波整流最少可以用2只二极管,比全波少一半,所以每只二极管 承受比桥式整流二极管高一倍的反向电压,但———没有规定全波整流一定只能用2只,4只、6只、8只……都可以,每个二极管平分反向电压,同样,桥式整流也不仅限于用4只二极管。
当全波整流与桥式整流使用相同数量的二极管时,每个二极管所承受的反向电压不就一样了吗?

网友:
都用桥式整流

网友J:
全波整流变压器的利用率比桥式整流利用率低,因此全没整流变压器功耗比桥式整流功耗要大一些,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全波整流变压器的利用率比桥式整流利用率低,因此全没整流变压器功耗比桥式整流功耗要大一些,这是两者最大 ...

利用率也不一定低,石整流管消耗的功率大约是0.7x电流/管,管用得越多,功耗相应也多,这一点桥式和全波都是一样的,如果要说最大的不同,可能是由于全波要用两个绕组,线圈的漆皮增加了,绕制时的空隙多了,在同等的窗口下,铜线的等效截面积相对减少了,电阻增大了,热消耗也大了,但这是在窗口完全被利用的前提下比较出的结果,而实际应用时很少窗口用满的,因此这种比较也没啥意义。

网友:
你就没有理解是变压器的利用率,不是二极管消耗功率,也不是你所说的线圈电阻的问题。全波整流是两个半波的合成,而半波整流对变压器的影响,注意是整流对变压器的影响(而不是其它),它使变压器利用率(注意是变压器,而不是整流元件)降低,具体为什么会降低变压器利用率导致功耗增大(Zhe网友贴的表格上就有这一项,你没有仔细看和思考),你再去看看基础书,在这不是一两句话说的清。请注意楼主贴子的主语是变压器,而不是全波和桥。

网友:
是的,楼主是说变压器的区别,区别是多一个绕组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但上了几层楼,大家就开始讨论全波整流和桥式整流的区别了,所以我参与了话题。

网友J:
请看半波整流在线圈侧的波形。这是本坛一个坛友实测的波形。而桥式整流在线圈侧的波形与此大不相同。

网友:
全波整流过程,总有一组线圈是闲置着的,利用率低是事实,但利用率与功耗是两个概念,彼此之间没有逻辑关系。

网友:
不是闲置的问题,上己说了与二极管与线圈均无关系。利用率与功耗确实是两个概念,但它们是有关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看半波整流在线圈侧的波形。这是本坛一个坛友实测的波形。而桥式整流在线圈侧的波形与此大不相同。

这个是半波整流?

网友:
这是半波整流在二极管与线圈相连的部位用示波器测出的,这原来是我发贴求助坛友帮我测的(我自己不会测)。它与桥式整流区别太大了,所以两者的整流原理根本不同,而不是耐压高低或多一组线圈的问题。

网友: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分明就是失真了的全波

网友:
这是半波整流之前的电流波形,而不是全波的。这位坛友把连接的元器件,包括线圈,连接线整体拍了下来,并不是假的,与书上基本相同。上个贴子是我求助坛友去验证书上的波形图(书上波形图与此基本相同,只是没有照片上的水平线,正向波与负向波都是孤立的,有点看不懂,所以要用实际验证),所以你的直觉是错的。

网友:
正因为是你所认为是失真的全波波波形导致了变压器利用率低于桥式整流的变压器利用率,从而使其功耗增大。至于为什么这样的波形导致利用率低,确实不是几句话说的清的。

网友:
桥式整流与全波整流的回路完全不同,桥式整流比如正半周通过二极管→负载→另一二极管→线圈,负半周则通过一个二极管入地;而全波整流正半周通过二极管→负载→地,负半周通过线圈→中心抽头入地,二者整流回路都不同,所以不管你全波用二个二极管也好还是10个2极管也好,始终改变不了的事实就是全波就是全波,那怕它100个二极管也成不了桥式,它的正负半周回路与二极管的数量毛关系也没有。

网友:
“全波整流”需要两个同参数的次级绕组(参数不同有可能导致波纹系数加大)。实际制作中除非双线并绕,否则很难得到参数一致的两个绕组。全波整流的线圈线截面积可以是桥式整流线圈的一般,但是线截面积是与线径半径平方成正比的,所以同样参数的全波整流变压器要比桥式整流的大一点。电子管时代桥式整流要用两个双二极电子管,这样又增加了灯丝绕组的负荷。所以电子管时代综合下来是全波整流更合理。现在硅整流元件很便宜,除非整流输出超低压,一般都用桥式整流了。变压器的成本比全波整流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