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伏供电,电容式麦克风拆解

楼主(2024-10-24):
手上有一个采用一节1.5伏电池供电的电容式麦克风。好奇拆解看一下。
咪头部分拍撬坏了,就没有继续拆。请见谅。
)6]4MZ8FB4R34HG~R%})8MD.jpg M98F@K@O@P]J7A9(T(H_M.jpg A%V50(1QW5CN`)Q2@SC5H2M_tmb.jpg J@5G0`CY21`YCICHA%9TE`7_tmb.jpg

网友:
够山寨的,要是接上48V幻象电源会发生啥

网友:
13脚接地,2带48V电,有电容隔直,好像不会发生什么
只不过噪声就难说了,毕竟冷端被接地了,肯定有巨大噪声

网友:
电容话筒这么低电压,少见,学习了。

网友:
这就是个驻极体麦克风吧。

网友:
一般16MM以下的振膜好像都可以1.5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