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程序下不了啊

楼主(2024-10-24):
一个不认程序,一个不认目标板,请问各位大佬用什么软件下烧录的

楼主:
第一张图烧个流水灯没问题,就是不认本帖的程序,第二张图不认目标板

网友:
我用J-FLASH

网友:
可以排插一下,看MCU型号选对没?硬件电路有问题没?

楼主:
有一个能用了。另一个还不行,正在排查,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换个烧录器

楼主:
换了烧录器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