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除铁将军中控锁

楼主(2024-10-24):
我的老年代步车刚买的时候装的铁将军中控锁,由于电力不足等原因想拆除,但是我发现把它完全摘除后继电器就哒哒哒的报警,不知道是何原因,请各位指点。

网友:
继电器是铁将军遥控熄火用的,拔掉

楼主:
三根线都拔了,转向也没有了,不拔打转向哒哒哒非常快

楼主:
能拔的都拔了,只留了主机,但我感觉还是耗电

网友:
你这个可能加装的很标准,车门锁,转向灯,熄火继电器,可以从铁将军引出线寻找,拆掉所有加装的线和继电器并恢复原样

楼主:
如果示宽灯不亮,在不开灯的情况下继电器能否检测到异常,从而报警

楼主:
原来是闪光器坏了,换了个闪光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