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用cxa1191的安健A1207,与常见的德升电路不一样

楼主(2024-10-24):
这个机器的10脚是直连波段开关,对应短波线圈,常见的是对应电容

网友:
改变线圈可以改变频率,改变电容 不一样可以改变频率?

网友A:
CXA1191方案的短波,完整的电路每两个波段至少设一个振荡线圈、一个信号调谐线圈,这样,7~8个短波段的收音机就需要4个振荡线圈和4个信号调谐线圈。为什么说一个线圈负责两个波段?这就要考虑CXA1191短波线圈的用法,CXA1191线圈分为初级和次级两个绕组,其中次级接IC、初级(谐振绕组)接可变电容,由于中周底座有5个脚,那么可以把谐振绕组在合适的位置抽头,这样,抽头处电感量与完整绕组电感量呈特定比值,就可以在使用相同的谐振电容情况下准确覆盖两个特定的波段。每两个波段使用一只振荡线圈和一只信号调谐线圈的做法,接收频率范围、统调都可以做得比较准确,而且通过合理设计线圈初次级匝比来兼顾谐振回路Q值和阻抗匹配,从而获得比较好的接收效果。7个波段共用一个振荡线圈、共用一个信号调谐线圈,不同波段调谐线圈和振荡线圈电感量固定不变,仅把不同容量的固定电容与可变电容串、并联来改变接收频率范围,是袖珍收音机和一些为了降低元器件成品的机型常见的做法,有些收音机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信号调谐线圈用不可调且不带屏蔽的色环电感代替。波段开关切换电容组合的方案,由于电容是固定不可调的,电容的实际容量与标称容量又允许有百分之几的偏差,每个波段的实际接收频率范围与刻度盘标注的频率范围或多或少会有些偏差统调也没办法做,接收性能可能会稍微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XA1191方案的短波,完整的电路每两个波段至少设一个振荡线圈、一个信号调谐线圈,这样,7~8个短波段的收音 ...

有没有每个米波段各使用一个震荡线圈的?我的老收音机没有22米波段,但是有75米波段(好像是,频率在4~5MHz附近)能不能把这个波段改成22米波段?需要改哪些元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XA1191方案的短波,完整的电路每两个波段至少设一个振荡线圈、一个信号调谐线圈,这样,7~8个短波段的收音 ...

涨知识了,那这么说这个设计还可以。量各线圈对8脚的电感量确实是逐次降低。另外我这个机器中波段只有一个方向旋转有声,反个方向转没声,感觉是哪点似断非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