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K20和3AG1E

楼主(2024-10-24):
大家好!3AK20和3AG1E用于短波的混频管哪种好?看参数前者频率更高。如果代换3AG1E,性能上,噪声系数上有优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将3AK20用于海燕B331变频级,性能良好。

我有两个光色的3AK20,准备用在混频和第一中放,试试效果。

个人认为3AK20性能优于3AG1E。
计划经济时代相似指标的器件有些是在同一生产线制造的,然后根据实际指标分档,例如3DG12大多是从3DK4筛选下来的。

网友:
高频增益和cobrbbft这些关系大些, 贝塔值影响不大, 3AK20的ft比3AG1E高些, 因此高频应用该是比3AG1E好些的. 低频方面3AK20PcmIcm大些算个优势, 但其贝塔值普遍偏小, 低频增益低, 用在低放或者来复电路里效果差些. 话说回来3AK20也有贝塔值高些的, 个人感觉"金"壳的3AK20普遍偏低, 和普通锗管外观差不多的贝塔值常有较高的

网友:
用3AK20。感觉好些

网友:
铁壳封装的3AK20是开关管,平均贝塔值一般都比较低,但是性能却很优秀,完全能胜任在短波段工作。
认真挑选贝塔值高的3AK20用于短波段(选择漏电流小、温度稳定性能好的),有助于提高收音机质量。

网友A:
曾将3AK20用于海燕B331变频级,性能良好。

楼主:
打错字了,是金黄色的。

楼主:
就是这种铜壳的。

网友:
这种3AK20好用。

楼主:
准备打磨一下,这机器可以,深夜可以搞定很多短波电台。安静!

网友B:
3AK20系列开关管是让我又爱又恨的一类管子。爱的理由是纸面参数全面优于3AG1系列管,恨的理由是我买到的3AK20全部是低放大倍数的管子,而且在应用中很难驾驭。
这是以前实际应用比较:3AG1C      3AG54C      3AK20B      β=50  (各2只)
一、来复再生电路1-4管机(自制)      3AG54>3AG1C>3AK20B    (同机偏流重置)
3AG54C表现最好,高低端较为均匀,选择性高,但再生较敏感。3AG1C和3AK20B略逊。
二、超外差成品6管标准两波段收音机(全国联合设计)
变频机应用:(同机偏流重置)未感觉太大差异
一中放应用:(同机偏流重置)3AG54C=3AG1C>3AK20B
3AK20B表现为灵敏度下降,自动增益控制变弱,强台和弱台声音较前两管变化较大
二中放未试
以上全部是听感结果,无仪表测试,也许是个例,无普遍性,只是我的一些实验,也抓不住关键点,仅供参考。通过以上比较,我个人认为3AK20虽然参数优秀,但在收音机电路应用中,并无优势,当然有些参数比如噪音、信噪比等无仪器也无条件测试,凭肉耳也难以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AK20系列开关管是让我又爱又恨的一类管子。爱的理由是纸面参数全面优于3AG1系列管,恨的理由是我买到的3AK ...

不发言,只加分。

网友:
3AK20有几只,放大倍数都是20左右,太低,都没兴趣用,3AK9倒有一盒,粗略测过,放大倍数各种数值都有,在再生机里面试过,还行,超外差机里就没试过了,毕竟手头各种3AG很多,没有试的动力和兴趣。

网友C(2024-12-28):
电路图标的是3DG12和3AK20用于行频振荡,这两个管子可以用那些代换

网友D:
记错了吧?3AK20一般不会用于行振荡,

网友E:
今天刚测试了一些3AK20,放大倍数都是5、60。没有太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刚测试了一些3AK20,放大倍数都是5、60。没有太高的。

用在收音机振荡电路比3AG好

网友F:
当年按公斤买了一堆锗管子,最多的就是3Ak20,而且那批货的3ak20 放大倍数大多在30以上,漏洞很小,因为基数大,挑选出几十只放大倍数60以上的,根本用不完!

另外3AK20用在音频推动上,也很好使。

网友:
外观相同的3AK22用作中波本振变频中放都可以胜任,用在音频也很不错,就是放大倍数低点。耐压15v左右,感觉很不错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年按公斤买了一堆锗管子,最多的就是3Ak20,而且那批货的3ak20 放大倍数大多在30以上,漏洞很小,因为基 ...

高频电路中β值与增益无关,以前都是误导了。
但用于来复放大时β值会影响低频增益,用于一中放时会影响AGC功能。
能否转让1几个,β值不限,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标的是3DG12和3AK20用于行频振荡,这两个管子可以用那些代换

好像3DG12用于黑白机行推动,3AK20用于同步放大。时间太长记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错了吧?3AK20一般不会用于行振荡,

网友:
你这只是简易型,玩具而已。正规产品,真的没有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