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串联

楼主(2024-10-25):
有时候,需要将n只硅二极管串联起来,已获得n倍的Vrrm耐压规格。
如果二极管“关闭状态”不一致,会导致其中一只二极管承受的电压超出其Vrrm耐压规格,从而造成损坏。
为解决此问题,可在每只二极管的两端各并联一只电容。

大家能谈谈其电容取值的大小及依据是什么。

网友:
并电容2个作用,一是降低反尖峰电压,保护二极管不被尖咩电压瞬时击穿,二是用于防干扰。过去收音机电源变压器初次级间常加一屏蔽层,在无屏蔽层情况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每个二极管上并一0.01~4700P电容,用于减轻干扰。

网友A:
不是并电容而是并电阻,大致为500K左右。这个电阻叫均压电阻。

网友B:
不如多串几个二极管。 击穿一两个不影响整体耐压

网友C:
并联电容的主要作用是抑制反向电压,保护二极管不被击穿,一般选用从0.01μF到0.1μF之间,电容的选择非常重要,电容过大会导致交流电流进入整流后电路,影响电源的输出质量和效率,过小的电容则无法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并电容不解决任何问题,要并一个电阻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并电容而是并电阻,大致为500K左右。这个电阻叫均压电阻。

感谢回复。询问的不是均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多串几个二极管。 击穿一两个不影响整体耐压

多串联一、两只,确实有这种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电容的主要作用是抑制反向电压,保护二极管不被击穿,一般选用从0.01μF到0.1μF之间,电容的选择非常 ...

是的,这每一个电容的选择确实非常重要。
个人理解是:它涉及到跟二极管“关闭状态”时的“关闭电容”有关。它的取值没有明确规定,一般取“关闭电容值”的十倍。

网友D:
二楼说得对,并联电阻均压才能保证二极管导通电压一致,不被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楼说得对,并联电阻均压才能保证二极管导通电压一致,不被击穿

  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假如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不一致,在高频应用时,确有必要并联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楼说得对,并联电阻均压才能保证二极管导通电压一致,不被击穿

你的意思是这样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样链接?

用电阻均压 和 用电容均压的都有。

网友E:
关键是整流二极管一致性要好,以前黑白电视12kv高压硅锥就是多个硅粒串联封装在瓷管里的,没有见到里边有啥电阻电容之类。

网友:
常见4棵整流二极管并联4棵0.1μ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整流二极管一致性要好,以前黑白电视12kv高压硅锥就是多个硅粒串联封装在瓷管里的,没有见到里边有啥 ...

Bias这种小电流场合应该好一些,像微波炉交变电压、电流场合经常能看到损坏。

网友:
不必要,开始击穿相当稳压二极管击穿两端电压并不降低,其他二极管不击穿电流不加大就不会击穿损坏。老彩电高压包内几万伏整流硅粒就是多个二极管串联并不使用均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联电容的主要作用是抑制反向电压,保护二极管不被击穿,一般选用从0.01μF到0.1μF之间,电容的选择非常 ...

早期的黑白电视机电源整流电路,我记得绝大多数是0.01uF(不管是桥式整流二极管还是全波整流二极管)。

楼主:
常用整流与高压串接整流中,二极管并联电容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网友F:
   微波炉不加热,一量高压二极管击穿了。网上买来2个通用的微波炉二极管,上去一个又穿了?心里有点方。
   由于第一个击穿,第二个不敢试了。网上看到有人用七个1N4007串联使用半年不坏,我就用十个串联的1N4007替代高压二极管。一试果然有效,微波炉发出的声音也正常了,一杯冷水进去马上烫了。说明二极管串联问题不大。

【富婆智斗印度租客】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微波炉不加热,一量高压二极管击穿了。网上买来2个通用的微波炉二极管,上去一个又穿了?心里有点方。
...

家用微波炉2K伏工作电压,十只4007串起来中间短路几个都没问题。

网友:
没听过,见过的电路都是直接串联,

网友G:
看楼主的描述,我咋感觉楼主说的是在高频整流场合,防止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不一致,导致“先完成恢复的管子(也即先进入反向高阻态的管子)承受了全部反向电压”。
而不是你们说的电阻均压。

网友:
用均压电阻的年代生产的二极管比较“娇气”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的描述,我咋感觉楼主说的是在高频整流场合,防止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不一致,导致“先完成恢复的管子 ...

还是量子版主细致入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楼说得对,并联电阻均压才能保证二极管导通电压一致,不被击穿

电阻均压,那你又拿啥保证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尤其是高压小电流情况下因为要是低压就没有必要多个二极管串联了),二极管电压的离散型不可避免但压差也不会太大,只要保证多个二极管串联后平均每个二极管承受最高电压不超过二极管最高反压的1/2-2/3也就是说多串几个整流二极管就一切ok了!

        另外大伙又是说并电容又是并电阻的,二极管特性只要响应的频率足够它们的开关速度有那么不一致吗!结电容影响有那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