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轮胎软硬驾驶感受上的区别

楼主(2024-10-25):
首先声明下我用的都是廉价(lj)胎,毕竟9年老车没必要花啥钱
去年换了朝阳SA37,保留了两个8年原厂胎横滨E70,规格205 55r16
装后轮,毕竟后驱车,后轮的磨损还是比前轮稍微大一丢丢
朝阳胎壁巨软,做动平衡时做了三次,也就是说轮胎一点不圆也不平衡
当然这个都是通病,网上百度一下就有各种案例
装后轮上的最大感受,方向轻巧,抓地一般,只比原厂胎好一点点
雨天信心十足,各大测评可以看到这个轮胎滚阻第一(大),抗水漂能力强
基本上甩尾、起漂啥的也在2档2000转出头这样的一个水平
后来使用过程中发现个问题,轮胎支撑不足,2.4胎压支撑不住这轮胎
表现路面不平,他非常的抢方向,一会左一会右,主打出其不意
开快点神经非常的紧绷,因为路面什么样,车就会往哪跑
胎压打到了2.55,勉强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声音比较空鼓,像篮球那样
后来换到了前轮上,不抢方向,刹车能力还有点提升
整体情况就这样的情况
今年11预热第一天就下单了玲珑HP010,从轮胎重量上看,用料扎实
胎壁软,深受其害,所以就像买硬一点的胎,并且玲珑有大量回收专利,猜测一定够硬
因为朝阳装前轮去了,所以新胎装后轮,店里给打的是2.5胎压
驾驶感受第一是巨硬,硬的头皮发麻
方向巨重,方向自动回直给力,也就是不怎么能转弯
快速变线时会有很突兀的感觉,方向用力掰扯,手一放车就回直
没有抢方向的感觉
因为平时开车基本上都用到轮胎的极限,转弯车车速,以及刹车制动力
所以发现另外个问题,这个胎,转弯极限降低了
一入弯,VSC就闪个不停,9年的胎都比他强,不对劲
查看轮胎胎面灰迹,看到没有吃满地面,可能轮胎太硬,胎压降低到2.4
再经过几天连续测试
也尝试甩尾漂移,2500根本不带滑一下的,也就是这轮胎抓地力毫无问题
甚至比朝阳SA37都要强的多
但转弯就是滑,我的结论,因为轮胎硬轮胎倾角不对
拆下来的旧轮胎长期磨损可以看出来他内侧外侧的磨损不同
左右轮胎都是呈现出一个斜面的
软的轮胎因为软所以他会变形,自己补偿这样的形状,轮胎硬他就真的是硬
硬的胎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胎压,自然磨损,四轮定位
不花钱的话就前面两种解决办法
另外就是车能保证原厂调教,不至于车的特性改变,四轮定位尽可能别做
换了轮胎就和换了车一样,这是我没想到的
通过轮胎从巨软和巨硬的体验,得出结论轮胎,两者皆不可
软会抢方向,支撑不足,甚至会轮毂蹭地面,一路火花带闪电
解决办法等过几个冬天硬化硬化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推荐胎压打高,会弹跳
硬会导致方向变重,只走直线,转弯时抓地不足
解决办法降低胎压,自然磨合

楼主(2024-12-11):
引用 网友A:
楼主心态不对
9年的车就为啥不能换好的轮胎
轮胎各个系列对驾驶的安全表现是不一样的

国产胎也没那么差,还是能用的

网友B(2024-10-25):
只换两条应该放在前轮,小型汽车刹车时重力压在前轮上所以比较废前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换两条应该放在前轮,小型汽车刹车时重力压在前轮上所以比较废前轮。

前驱车基本只消耗前轮
后驱车均衡一点,前后磨损差不多

网友(2024-12-04):
软胎的话声音小,但是支撑不足,有点晃悠悠的感觉,以前是韩泰后来换的米其林,感觉都不是一台车了。轮胎对一台车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个人比较喜欢硬的,更有信心。

网友C:
车胎其实还是要好点的,毕竟那东西跟汽车的很多性能密切相关,比如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胎其实还是要好点的,毕竟那东西跟汽车的很多性能密切相关,比如刹车。

抓地力是没啥问题(干地)
只不过性能不均衡而已,湿地滑一P

网友D:
横滨都是日系车用的原配

楼主是日系森林人?

因为平时开车基本上都用到轮胎的极限,转弯车车速,以及刹车制动力,开车牛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横滨都是日系车用的原配

楼主是日系森林人?

BRZ

网友:
呵呵,有钱人啊。。。

网友E:
轮胎对汽车来说是很重要的,安全和性能发挥上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轮胎的选用也要分不同的车型,普通轿车轮胎的要求可以低一些,但是对性能车来说就不一样了,比如轿跑,就不能选宽高比过小的胎,侧面支撑性会很差,过弯发漂或左右方向不稳定都是正常的,就要选扁一些的轮胎,因为这种车在出厂时就是按这种轮胎来调校的。普通家用轿车是追求舒适省油为主,扁轮胎就不合适了,毕竟速度不快不追求极限,侧面支撑这些基本没啥要求,选用合格的胎就可以了,当然是软点的胎更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轮胎对汽车来说是很重要的,安全和性能发挥上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轮胎的选用也要分不同的车型,普通轿车轮 ...

轮胎规格是不能换的国内法规不允许
(也就是警察叔叔会抓)
我的车205 55r16规格,属于比较买菜的规格
一脚油门轻松甩尾,这也是这车乐趣所在
TOP GEAR调侃过86/BRZ使用了普锐斯的轮胎
能买到性能最好的也就米胖子PS4
再好点半热熔胎,但只适合赛道
国产胎都不怎么均衡属于传销胎,轮胎测评各种排名第一的都有水分

网友A:
楼主心态不对
9年的车就为啥不能换好的轮胎
轮胎各个系列对驾驶的安全表现是不一样的
不要认为车老了车况不好了就换便宜的轮胎
安全这东西一定要记住
可以不用但一定要有

网友F:
之前用过万力,后来用耐克森,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用过万力,后来用耐克森,感觉不错

耐克森也是偏软的,胎壁薄
现在大多数轮胎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胎也没那么差,还是能用的

没说国产轮胎差啊
大品牌还不是国内生产的
国产轮胎也一样有不同级别

网友:
俺是普通人,开普通车,速度也不快,所以,啥胎都没感觉。。。
一般来说,压着限速跑,不激烈变线的话,软硬胎都没所谓,开一下就能适应了,现在的车,转向系统的隔离做得很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耐克森也是偏软的,胎壁薄
现在大多数轮胎都是这样的

感觉玛吉斯偏硬些,换了耐克森走高速,胎噪小很多,软糯不颠

网友:
有同感!细听后话

网友G(2025-01-03):
玲珑轮胎好像网上没有旗舰店?最近换轮胎,朝阳太抢手了,一直没有到货。也想过换玲珑,但网上好像没有旗舰店,最终换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玲珑轮胎好像网上没有旗舰店?最近换轮胎,朝阳太抢手了,一直没有到货。也想过换玲珑,但网上好像没有旗舰 ...

京东自营直接下单就行,包安装不收钱
其实30元安装费被算进去了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直接下单就行,包安装不收钱
其实30元安装费被算进去了而已

嗯,我可能比较相信旗舰店,毕竟轮胎要用很多年

网友H:
对轮胎不敏感,我原车是优科豪马 G91AS用了9年了  去年双11换了御乘二代  我开了一下没有开出来跟那个开了9年的轮胎有什么区别,然后我问问我爸爸 你开出来新轮胎跟旧轮胎 有区别吗?有感觉换了轮胎吗,他也说没有开出来什么区别    还是我们没有极限驾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轮胎不敏感,我原车是优科豪马 G91AS用了9年了  去年双11换了御乘二代  我开了一下没有开出来跟那个开了9 ...

旧轮胎比较硬,支撑之类都会更强
新轮胎橡胶普遍软一些
开不出区别最好 不然就难受,不如不换

网友I:
这东西换多了就发现还是躲不过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东西换多了就发现还是躲不过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定律。

贵的轮胎更全面更均衡
便宜的比较偏科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的轮胎更全面更均衡
便宜的比较偏科

所以选轮胎不能光看品牌,不同车型取向不同,选轮胎要看车型取向,一般人最简单最省钱的就是车原厂花纹和品牌。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感觉玛吉斯偏硬些,换了耐克森走高速,胎噪小很多,软糯不颠

对,玛吉斯偏硬,耐磨,噪声大。
以前那辆车出厂玛吉斯,先后用过双星、佳通,最后还是换回了玛吉斯

网友:
我也是10多年的老车,现在用米其林PS4胎,各方面性能比较均衡,适合老车。曾经用过的韩泰硬胎,平时用没问题,就是顶着路边沿石起步时打滑上不去,要退一点起步靠惯性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对,玛吉斯偏硬,耐磨,噪声大。
以前那辆车出厂玛吉斯,先后用过双星、佳通,最后还是换回了玛吉斯

原车出厂配玛吉斯的非常多,肯定自有他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