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收音机

楼主(2024-10-25):
谁知道中波收音机咋改成短波。个人认为得改天线,双联,本振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本振二次谐波变频的附加简易短波,1.5~3.7M波段。

如何谐振?

网友B:
只要改天线就成,有一本72年的晶体管收音机手册就有只用一个中波本振,两个天线线圈的两波段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有短波超外差收音机电路图,分立的那种?

随便看一个2波段、多波段收音机电路和其元件参数就可以知道怎么改。

楼主:
谁有短波超外差收音机电路图,分立的那种?

网友:
要有示波器,可以测本振频率以及本振幅度。

网友C:
更换振荡线圈:

将中波振荡线圈改为短波振荡线圈。这是实现短波接收的关键步骤之一。
重新绕制天线线圈:

在中波线圈空位上绕制短波线圈,方向与原线圈一致。例如,可以使用0.1mm漆包线代用,绕10匝左右,并加一个100pF电容到天线端。
另一种方法是在天线外接一根2米左右的塑料软线,并将其拖至窗外或电视机等高处,以增强接收效果。
调整调谐范围和灵敏度:

统调频率范围和灵敏度,确保短波段能够正常工作。
如果灵敏度不够,可以考虑给收音机加一级高放,但这通常需要使用高频信号发生器才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振荡线圈:

将中波振荡线圈改为短波振荡线圈。这是实现短波接收的关键步骤之一。

对了,有些中周底下有个小圆柱体,那个是电容吗?红包的,横躺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有些中周底下有个小圆柱体,那个是电容吗?红包的,横躺着。

中周底下有电容,这通常是中频变压器(中周)的一部分。

中频变压器是一种由电感和电容组成的并联谐振电路,用于中频放大电路或振荡电路。在中频变压器中,电容是固定不变的,通过调节磁芯来改变电感,从而调整其谐振频率。这种调谐方式使得中频变压器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微调谐振频率,以适应不同的电路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中频变压器(如单调谐式和双调谐式)以及不同结构的中频变压器(如有的带有内部电容,有的则不包含),其具体构造和工作原理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电路设计和需求选择合适的中频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改天线就成,有一本72年的晶体管收音机手册就有只用一个中波本振,两个天线线圈的两波段收音机。

中波本振二次谐波变频的附加简易短波,1.5~3.7M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周底下有电容,这通常是中频变压器(中周)的一部分。

中频变压器是一种由电感和电容组成的并联谐振 ...

那这样的话用表测电感是不是就不准了?你们的中周都是从哪里买的?

楼主:
他这个标的电容是指的是他自己内置的还是需要你去配的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这个标的电容是指的是他自己内置的还是需要你去配的电容。

12楼矿友所示的中周估计是配好电容的,要自己配电容的中周底部是空的,没有那种圆柱状电容。
给你一个二波段的收音机电路图,如只要短波的话那就去掉 B1、B3中波天线和中波震荡线圈,波段开关也可以不用,把相关的线直接连接。PDF图是修改后的。

PUJIANG 207电路图.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楼矿友所示的中周估计是配好电容的,要自己配电容的中周底部是空的,没有那种圆柱状电容。
给你一个 ...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楼矿友所示的中周估计是配好电容的,要自己配电容的中周底部是空的,没有那种圆柱状电容。
给你一个 ...

还有人说可以利用谐波,那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E:
功放级的结型场效应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功放级的结型场效应的作用是什么?

悬浮二端子负温度系数恒流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人说可以利用谐波,那个是什么原理?

这在短波中用得很多,如2个短波只用一个短波震荡线圈,利用短波震荡的基波和2次谐波用于短波1和短波2的震荡信号。过去好多3波段(MW、SW1、SW2)收音机都用这种形式(或结构),省了一个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功放级的结型场效应的作用是什么?

给二极管一个恒定电流,给功放管一个稳定偏置,使之不受电源变化(降压)影响。

网友:
中频电路不用改,
中波本振线圈的基频为1.13~2.175,做成超内差接收范围1.450~2.640,
二次谐波频率为:2.26~4.35,超外差接收范围1.8~3.89,超内差接收范围2.73~4.82

楼主(2025-01-01):
引用 网友D:
12楼矿友所示的中周估计是配好电容的,要自己配电容的中周底部是空的,没有那种圆柱状电容。
给你一个 ...

那个B5线圈是干什么的?

网友F:
现在短波低端台很少了,一般机子直到6.0M附件有几个.

改短波技术上好说,只是改完了度盘怎么办?电路板能否做到不动?

再有,楼主是改不是增加?若增加波段开关还要找地方(楼主若只想要单一的短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25-1-1 19:11):
附件---附近

网友:
另外,若只考虑二次谐波:
本振从(535~1605)对应的(1000~2070),再二次谐波--内差变频能够接收(2.465~4.605)MHz,
考虑到短波天线线圈分布电容可能略小于中波的,覆盖范围可能略宽一点点。
如果三次谐波可能的接收范围达到(3.465~6.675)MHz, 就能收到6.1~6.2MHz附近的几个台了,有时还能收到NHK。但本振的三次谐波成分可能更小,似乎没有先例。而二次谐波接收短波是有产品先例的。

    有一个办法接收短波可能不用改度盘(仅指度盘仍然有实质指示作用)
(535~1605)度盘对应的
(1.535~2.605)-----附加器采用1000的固定本振;
    ....  ....
(5.535~6.605)-----附加器采用5000的固定本振;
  以前试过不动原机电路,把中波535~1605加到专业短波收信机的第一波段1.5MHz,坛友说镜像台不好解决,我i试了能收台,镜像台就没有去理清楚。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B5线圈是干什么的?

B5和C8组成串联谐振用于提升短波增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短波低端台很少了,一般机子直到6.0M附件有几个.

改短波技术上好说,只是改完了度盘怎么办?电路板 ...

想预三段短波,中波不要。机壳和刻度盘我有办法。就是本振线圈难做,还有我不知道整垫电容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