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日本进口功放机上的插座标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10-26):
各位老师好,咨询下这台日本原装进口的功放机上的插座标识是什么意思?机子是110V的,通电要接变压器。但机器上还有标识unswitched和switched这两个插座,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是只能接插也是110V的其他设备吗?还有个标识是TOTAL 400VA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进口功放上的插座标识

各位老师好,咨询下这台日本原装进口的功放机上的插座标识是什么意思?机子是110V的,通电要接变压器。但机器上还有标识unswitched和switched这两个插座,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是只能接插也是110V的其他设备吗?还有个标识是TOTAL 400VA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上面不受开关控制,下面的受开关控制,总功率400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受开关控制,下面的受开关控制,总功率400VA

好的,谢谢,是不是只能插100伏的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是不是只能插100伏的机子?

拆开看看,应该是并连再一起的,没有经过电源的,
比如你要插前级,可以直接插上面用,不用可以省去插座的一个口,便于管理
不过现在基本上国标的都是3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是不是只能插100伏的机子?

这个跟你主电源线的电压有关。有一个通过开关输出,另一个直接并联输出。

网友:
第一个是不受控的插座,二是受机器开关控制的插座,且负载不能超过400瓦

网友B:
楼上正解,补充一下,这两个插座的输出电压跟输入电压是一致的,输入多高电压就输出多高电压,没有变换,你打开壳子一眼就能看明白,输出跟输入是并接的,只是一个经过了开关,一个没经过开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补充一下,这两个插座的输出电压跟输入电压是一致的,输入多高电压就输出多高电压,没有变换,你 ...

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