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9700DX 中波高端灵敏度低

楼主(2024-10-26):
如题   德生的9700DX 中波1200以上灵敏度断崖式下降,就连噪音都低了很多。按下面的图加过场管,效果不明显,反而音质有阻塞感了。而且我还发现这机器  高低端磁棒线圈的位置有点差距,低端线圈要靠近中间一点,高端要靠边上一点。即便是按高端最好的状态调整,它的高端灵敏度还是很低。请大家给分析一下,它这电路是哪里设计的问题。我这个是4芯片的,具说所有的版本中波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台位置都对的话,就说明覆盖是对的,所差在三点统调,高端只能动并在天线连上的小微调电容,低端则只能动 ...

刚刚研究了一下,就是中短波共用可变电容的问题,它没有通过波段开关切换。通过实验,拆掉C29后,再统调一下效果立杆见影。高中低端特别均衡。高端调谐指示灯也能点亮了。试过给c29换小,也不行。现在就是想个办法在中波的时候断开C29 。短波的时候再接通。  波段开关没有空的位置。手里有微型信号继电器,可是中短波没有电压切换。  实在不行只能在波段开关旁边加个微动开关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机有驱潮才开始调试吗?

绝大部分矿友不重视这一步.

不潮 电路板干净,这属于设计缺陷 。我2台机都这样,其它坛友有反应过,

网友:
通病,很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修过一台9700DX,性能不错,没有这种情况,估计是没统调好。

跟踪电容好像调到最小了,今天我拆下来看看是不是调到最小了,在板上看不出来。要是调到最小的,我打算给片往上掰一点。再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修过一台9700DX,性能不错,没有这种情况,估计是没统调好。

信号弱一下就感觉出来 了。强的时候感觉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有设备进行调试,磁棒、线圈、可变电容都会影响统调,特别是可变电容容易坏,我修的就是换了一个可变 ...

哪都没坏,能调的都调了,能试的也试了,磁棒我改分段了。就是不行,我又买了一台,还是一个样。等我给短波去了,改电路成单中小波试试,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那的电容好买,网上很多。R9700那个不好买,那个调频容量大很多。

网友A:
电台位置都对的话,就说明覆盖是对的,所差在三点统调,高端只能动并在天线连上的小微调电容,低端则只能动磁棒的位置,要反复几次才能调好。

网友D:
德生9700dx舍不得用两套可变电容,把一连am可变复用,同时用作中波调谐和短波调谐,顾头不顾腚,必然是无法调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德生9700dx舍不得用两套可变电容,把一连am可变复用,同时用作中波调谐和短波调谐,顾头不顾腚,必然是无法 ...

刚刚研究了一下,就是中短波共用可变电容的问题,它没有通过波段开关切换。通过实验,拆掉C29后,再统调一下效果立杆见影。高中低端特别均衡。高端调谐指示灯也能点亮了。试过给c29换小,也不行。现在就是想个办法在中波的时候断开C29 。短波的时候再接通。  波段开关没有空的位置。手里有微型信号继电器,可是中短波没有电压切换。  实在不行只能在波段开关旁边加个微动开关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高见?

网友A:
这样的话,你拆掉不用就行了,短波也没必要加了,因为短波本来就是一点统调,统调时调天线线圈就行了,加上短波是低Q值的设计,失调曲线并不像中波那样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你拆掉不用就行了,短波也没必要加了,因为短波本来就是一点统调,统调时调天线线圈就行了,加上 ...

拆掉能行么??我拆了短波不好了,但是我没调短波线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掉能行么??我拆了短波不好了,但是我没调短波线圈

也是,调线圈也很麻烦,而且每个都要调,另外能不能调到最佳也不一定,加开关也行,只是机器小,空地方紧张,要好好筹划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都没坏,能调的都调了,能试的也试了,磁棒我改分段了。就是不行,我又买了一台,还是一个样。等我给短 ...

整机有驱潮才开始调试吗?

绝大部分矿友不重视这一步.

我每台机都作这一步,98%的机都不必重新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调线圈也很麻烦,而且每个都要调,另外能不能调到最佳也不一定,加开关也行,只是机器小,空地方紧 ...

买了几个小型微动开关,我研究一下,实在不行就给那个灯光开关改了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潮 电路板干净,这属于设计缺陷 。我2台机都这样,其它坛友有反应过,

不是设计缺失,

电路板蚀刻后,会有冲洗,一百度开水洗深孔,浸泡/烘干等过程,这都是业余者不熟悉的.

其中一百度开水洗深穿孔这点,我们公司无论日本/韩国还是世界电子圣地--美国加州来的产品,

都有处理时间不足而曰久漏电的问题,就不要说德生这样的经验不足的新厂商了

楼主:
C29 加开关失败,估计引线有分布电容 ,一样影响灵敏度,电容拆了可以,加引线开关控制就不行了。

网友E:
仅仅四个刀切换,很难断离干净!Sony 有几个型号,只要拉杆天线没收好,中波就接受不良,都是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仅仅四个刀切换,很难断离干净!Sony 有几个型号,只要拉杆天线没收好,中波就接受不良,都是噪声。

我试了2刀串接,能好点。可实际上 不接开关,单接一根线,另一端空着不接都有影响    而且我发现9710中波也是这种电路 ,9710  高段就没有这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9700就没有这样设计,短波接收也还不错,就是波段覆盖小了点,这种用晶振做第一变频的覆盖本来也不大。
...

最终还是给C29加了开关,而且是加在板后面 ,一开始在波段开关的位置加了一个微动开关。发现引线太长了不行,一样影响谐振。  没办法加在板子后面,最大限度缩短引线。给后壳开了个孔,正好后支架能盖上。就是个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靠,这样破坏性很大,我相信有更好的办法,刚又搞了几台9700DX,准备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改进。
初步想法是 ...

我两台这个机器 ,这台试验品了,我也想过加2个二极管。没有合适的,就没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别是R21与C29没有隔离,相当于在中波天线并了一个电阻,降低了Q值,频率越高影响越大,具体效果要等我 ...

有结果了,记得回复我一下

楼主:
1N135是什么管子,我淘宝没搜到??   C29拆了影响短波弱台,我试过了,差很多。加开关确实有影响,我给贴板反面了,几乎没有影响,跟踪电容拧一半就达到最佳状态了。就是外观和操作上不完美。我试过用线引出来,不行,空焊一根2CM的线都影响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短波有影响估计是你没有调整T3,调整好应该不会差的,这个之前我在9700上测试过幅频曲线,今天晚上我会 ...

嗯,没有什么仪器,没去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方法,既然调谐端可变电容的变容比变了,那么也可以在本振端并一个固定电容改变变容比,使两者统一 ...

有空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掉C29的测试结果来了,结果令人意外,不但中波跟踪很好,短波灵敏度还增加了!对比一台原装无修的机器, ...

试试去

网友:
就是来看看有没结果,结果真是不负有心人。感谢等我也试试!

网友:
更换更好的四连可变电容器呢 元装的太差

网友(2024-12-14):
引用 网友C:
实测表明,在D5处再串接一个1N135二极管有效果,高端强信号可以亮灯了,但弱信号还是不行,如果再串接一 ...

请问改后,跟德生9700中波对比过吗,这里说的9700不是9700Dx哦。德生9700为数不多中波好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此机的一定要改改,改过后中波非常优秀,底噪很小,声音响亮,对短波的影响目前我没有感觉出来。都说97 ...

百度贴吧,2017年有人发过贴子,用过这个方法,这个贴还在,原理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C29的测试结果来了,结果令人意外,不但中波跟踪很好,短波灵敏度还增加了!对比一台原装无修的机器, ...

改后,怎样对比还是没达到德生9700短波王中波的水平。

网友:
9700dx还是不错的机器

网友(2025-02-06):
引用 网友C:
拆掉C29的测试结果来了,结果令人意外,不但中波跟踪很好,短波灵敏度还增加了!对比一台原装无修的机器, ...

学习了
有空了也改改看
9700dx中波确实有点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C29的测试结果来了,结果令人意外,不但中波跟踪很好,短波灵敏度还增加了!对比一台原装无修的机器, ...

谢谢分享。但是,这个天线线圈好像就是缠绕在磁棒上,难道还要拆下改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整线圈位置即可,但是9700DX设计得太紧凑,要焊开线除掉固定胶后才能移动。

这个问题解决了,能说说中短波用的晶体滤波器吗?图纸上说中波的滤波器是455kz的,可是机器上用的是450H我现在想换成进口的期望提升效果,我该怎么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生的图纸做得很差,又经常改版本和参数,所以得以实际为准,有的图纸是标450H,不过我认为这个滤波器影 ...

换了村田的455滤波器不行,声音好听,但能听的台少了准备下单买450的。这机器的中波我也改了,确实声音大好多,台也多了,不过我没统调,天线在磁棒上被粘住了线圈动不了,导致有的台声音大,有的台声音小了明显感到不均衡,看来还是要统调一下。

网友:
我按照一楼的这个改了中波,效果很好。准备也按照原作者图,改改短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