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cxa1019芯片十八波段收音机

楼主(2024-10-27):
如图所示。。。。。。。

网友:
如何看出是18波段?把度盘放大些行不行?

网友A:
大概96年我买了台凯隆16波段收音机,用的是CXA1191S芯片,内部i和这差不多,度盘不一样,你这只有5波段

网友:
有个10波段,室外听短波还不错。

网友:
这收音机当年不得了。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96年我买了台凯隆16波段收音机,用的是CXA1191S芯片,内部i和这差不多,度盘不一样,你这只有5波段

并不是,这个机短波频率刻度盘,灰底色 和 黑底色 都是波段,而且一个横条上写了两个波段的数字,一个是白色字,一个是红色字。所以你觉得他横条条少。

------------------------------
补充个稍微清楚一点的图,看看它是怎么18波段的:

网友:
十六个米波段,加上中波调频,要十八个波段。

网友:
短波机得要二次变频的才好,要不然镜像台多如牛毛,还以为收音机收台多灵敏度高呢

网友:
凯隆的机子吧?我以前有过同样结构的机子有电显的,地球的,夏华的,EEC的……

网友(2025-03-24):
真是高端上大气,开了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