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倒相管气流

楼主(2024-10-27):
请教:
倒相音箱通常调试正常时,
1. 低音喇叭谐振频率与音箱空气系统谐振频率相同,
2. 低音喇叭谐振频率处的振幅最小,
调试过程中,倒相管气流大小如何变化?
感谢各位坛友指教!

网友A:
不是观测气流变化,气流大小与输入功率,频率及箱体密封程度有关,也与倒相口面积,管长度有关。通常是测箱体系统的阻抗曲线,当两峰大致等高时可以认为基本调试好,两峰之间的谷即对应喇叭的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观测气流变化,气流大小与输入功率,频率及箱体密封程度有关,也与倒相口面积,管长度有关。通常是测箱 ...

感谢!
我还想知道,相同条件下,调试过程中,从不谐振到谐振,气流大小如何变化?

网友B:
箱体谐振频率时纸盆振幅最小,倒相管气流最大,大致是这样的,那时做箱子时没现今的仪器,也不用观察气流的方式调试,现在用的全是闭箱

网友:
气流这类高大上的尖端科技不建议个人研究,要好音效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用牌子成品箱体换自己中意的喇叭最靠谱。
你是大老板有那种条件的话算我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箱体谐振频率时纸盆振幅最小,倒相管气流最大,大致是这样的,那时做箱子时没现今的仪器,也不用观察气流的 ...

感谢!
看了您的答复真高兴!

网友:
倒相式音箱

楼主:
感谢您的热心帮助!

网友C:
纸盆谐振时振幅最小,那么此时气流应该是最小的。谐振是个峰,那么两侧振幅都大于峰,所以谐振过程气流是变小的。除非空气被大幅压缩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盆谐振时振幅最小,那么此时气流应该是最小的。谐振是个峰,那么两侧振幅都大于峰,所以谐振过程气流是变 ...

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