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塘】入手了几个大水塘,啪一下以示敬意

楼主(2024-10-27):
入手了几个处理货 10mF/100V 大水塘,到手后分量不错,18650 对照都显小:

正好有 72V 光伏电源,充上去来一下, 50V 10mF 左右放电:

动图效果:

不能再拍了,屋子里放个炮仗一样。脑瓜子已经嗡嗡的,只记得眼前有网球大小的火球

--------------------------------------------------------------------------------------------------------------

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
这个是猛货,胆子贼大啊

网友:
可以做个点焊机

网友A:
不能这样啪,有可能烧断电极(内部)

网友:
点焊机做起来很好用

网友B:
胆子真大!还是小心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啪,有可能烧断电极(内部)

这几个电容是处理货,买的时候就做好了翻车的准备。然特性比较奇怪,请教下:

起初发现电容恒流充电很慢(低于理论的 du/dt),似乎有极大的漏电流在作妖。
然而一旦充到某电压再放掉后,低于该电压段的充放电都恢复了正常(du/dt=I/C)。

几次高压充放电循环以后,电容似乎恢复了活性,充放电都非常顺滑。
使用电容表在打火测试前后测量容值(均正确放电到零),都在 9mF 左右有,无明显变化。

电解电容会有这种特性么? 还是这电容就回光返照了,不久就得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胆子真大!还是小心点好。

以前用 47mF 35V 电容直接硬搞覆铜板,每啪能烧出一个 2mm*2mm 的绝缘区域,

十几分钟就可以打出需要的走线。唯一缺点是,烧出的 PCB 巨黑....

后来啪太爽了,把 30V 变压器烧毁了,也就没再去维护那套系统。再后来上 FeCl3 算温和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啪,有可能烧断电极(内部)

想起了我早前一只 47mF/35V 电容,用来烧灼 PCB 的,前后打了近千次。

那个电容最后特性很有趣:
如果大电流充电,则放电也是大电流;如果小电流充电,放电也是虚弱状态。

后来出门在外,电容一放就是几年,电解液干掉失效了。

网友C:
太猛了,看着就想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起了我早前一只 47mF/35V 电容,用来烧灼 PCB 的,前后打了近千次。

那个电容最后特性很有趣:

大电流充电,则放电也是大电流;小电流充电,放电也是小电流
这个有点奇怪啊,不符合电容的特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充电,则放电也是大电流;小电流充电,放电也是小电流
这个有点奇怪啊,不符合电容的特性啊

肯定 47mF 内部某种程度失效了,然大电流怼一下竟然能短时间复活,这个确实很奇怪。
这次的大水塘用光伏充(电流<100mA),就可以大电流放电。

不过 47mF 这电容有年头了,九几年五十块买的,47mF/35V.
也可能是工艺比较老,大电流能激活电解液。

网友:
刚才在隔壁看到你了

网友:
这动图用什么软件做的,PI LI PA L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猛了,看着就想笑

可以持续听响